FPGA中INOUT的问题

楼主:
inout双向端口仿真出现
双向端口没有输出,下边出现个带~result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代码,不好评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马上上代码了
module SampleOfBus(tri_inout, out, in, en, b,outend);
inout tri_inout;
output out,outend;
input in, en, b;
wire outend ;

assign tri_inout = en? in : 'bz;
assign out = tri_inout ^ b;
//assign outend = tri_inout ;
endmodule

网友:
能否看看你的testbench?

还有仿真波形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仿真图在上面,问题已将解决了,inout口在仿真时是看不到的,带有~result的信号就是他的实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