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中的磁性元件的设计

楼主:
通过上篇文章对比分析,适合Boost储能电感的磁心材料有MnZn铁氧体材料、非晶材料、金属磁粉心材料。MnZn

氧体材料具有高频损耗小、价格低的优势,但是饱和磁通密度 Bs低,易饱和,非晶材料虽然 Bs高,磁导率高,但

是价格较高,同时两者需要开气隙,会产生 EMI问题,设计也比较烦琐;金属磁粉心材料具有高 Bs的特性,多为环

型闭合磁路,磁粉心内分布有天然气隙,不易饱和,设计计算简便。适合制作高频 APFC的金属磁粉心材料现在有

三种,铁镍 50磁粉心、铁镍钼磁粉心、铁硅铝磁粉心,考虑价格因素,铁硅铝磁粉心最适合制作APFC电感器。

 3.1Boost储能电感器的设计

网友:
其中L0为静态电感量,μ磁芯的磁导率,N为匝数,Ae磁芯截面积,Ie磁芯磁路长度。

4)电感量校验:

上述电感值L为静态电感值,当电感中流过不同电流时,其μ值是不同的,故应在实际工作电流下对电感L值进行

校验,即求出动态电感值。动态电感量要大于临界电感值。PFC电感损耗是否合理,直接关系系统效率及可靠

性,由于使用环形磁心,铜线包围铁心,导线易于散热,而磁心不易散热,故设计中应使铜损大于铁损,一般设计

铜损为铁损的23倍。

3.2 EMI滤波电感的设计

1)共模滤波电感的设计

PFC产生的共模噪声频率范围从10kHz50MHz甚至更高,为了对这些噪声有效的衰减,那么在这个频率范围

内,共模电感器就必须提供足够高的阻抗。因此高磁导率的锰锌铁氧体和非晶材料是非常适合的。共模电感器需要

在一个磁芯上绕制两组电流方向相反的导线。设计要求是滤波器在500KHz10MHz之间提供最小为

60dB的衰减。滤波器设计从估计开关频率处所需的衰减量

开始,假设在60KHz处所要达到的衰减量为24dB,这要求

共模滤波器的转折频率为:

网友:
以上做下修正:

设计要求是滤波器在500KHz10MHz之间提供最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