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文件位置每次都要改路径啊?

楼主:
我的工程只要变动一下路径,工程里面的库文件就要手动改下路径,
我把需要的库文件 .C   .H   .S都放到工程文件夹里面了,也不行啊
哪位知道怎么设置,不用老是改路径

网友:
1.打电话给IAR或KEIL,让他们把默认寻找头文件的路径,改成你电脑的……
2.你自己找到它们默认去哪个路径找头文件,然后把所有头文件都放进去……

网友:
目前 相对位置路径不会出现上述问题吧,请问你用的是什么 编译器,路径是怎样设置的?
下面上我看了一下工程的图片:

网友:
我直接用的相对路径,不需要设置的

网友:
恩,没错,用相对路径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库文件的路径设置在include paths里面设置成SW

网友:
IAR的话用$PROJ_DIR$或$TOOLKIT_D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