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bootloader使用按键来更新

楼主:
在这个例程中
HWREG(FORCED_UPDATE_PORT + GPIO_O_DEN) |= 1 << FORCED_UPDATE_PIN;
//这句是设置端口PF1为输入
    //
    // Wait a while before reading the pin.
    //
    Delay(1000);//等待一段时间

    //
    // Check the pin to see if an update is being requested.
    //
    if(HWREG(FORCED_UPDATE_PORT + (1 << (FORCED_UPDATE_PIN + 2))) ==
       (FORCED_UPDATE_POLARITY << FORCED_UPDATE_PIN))
    {//这句没看懂,应该是查看该引脚是否为低电平,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检测不到。。。
        return(1);
    }
为什么始终不能运行到return (1),我试过了,不知道是我输入口设置不对还是什么,总是不能检测到PF0=0时,这个是例程里的

网友:
不是说设置端口PF1为输入吗?怎么又是PF0?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要看定义,你把代码发上来看

网友:
unsigned long
CheckForceUpdate(void)
{
    //unsigned long *pulApp;

#ifdef ENABLE_UPDATE_CHECK//定义过
    //
    // Enable the required GPIO module.
    //
    HWREG(SYSCTL_RCGC2) = SYSCTL_RCGC2_GPIOF;//FORCED_UPDATE_PERIPH;    //使能端口F时钟
#endif

    //
    // See if the first location is 0xffffffff or something that does not
    // look like a stack pointer, or if the second location is 0xffffffff or
    // something that does not look like a reset vector.
    //
    /*pulApp = (unsigned long *)APP_START_ADDRESS;
    if((pulApp[0] == 0xffffffff) || ((pulApp[0]& 0xfff00000) != 0x20000000) ||
       (pulApp[1] == 0xffffffff) || ((pulApp[1]& 0xfff00001) != 0x00000001))
    {
        return(1);
    }
   */
#ifdef ENABLE_UPDATE_CHECK//定义过
    //
    // Enable the pin used to see if an update is being requested.
    //
 HWREG(GPIO_PORTF_BASE+GPIO_O_DIR)|=0<<1;   //方向,这句是我自己加的,例程中没有设置引脚方向
    HWREG(GPIO_PORTF_BASE + GPIO_O_DEN) |= 1 << 1;//设置为数字使能

    //
    // Wait a while before reading the pin.
    //
    Delay(1000);

    //
    // Check the pin to see if an update is being requested.
    //
    /*if(HWREG(FORCED_UPDATE_PORT + (1 << (FORCED_UPDATE_PIN + 2))) ==//这是它原始的读引脚数据,看不懂,我自己写了一个
       (FORCED_UPDATE_POLARITY << FORCED_UPDATE_PIN))
    {
        return(1);
    }*/
 if(HWREG(GPIO_PORTF_BASE )&0x00000002 ==0x00000000)//判断引脚值,为0则进入串口更新程序
    {
        return(1);
    }
#endif

    //
    // No update was needed or requested.
    //
    return(0);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例程不需要修改,实现这个只需要简单的配置config.h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