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PCI经验

楼主:
研究PCI通信,主要想用FPGA 的PCI核(主)跟网卡(从)通信,中间没有加裁决器件。不知道这样的结构有没有问题?
现在总线不通,主的GNT强行拉低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有经验的人赐教。谢谢

网友:
你的PCI 模块片选信号长期有效,造成上诉原因。根据我以前的经验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