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编译 错误提示implicit cast of pointer to non-equal pointer

楼主:
#define GSM_G

// System Head File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type.h>

// User Head File
#include "option.h"
#include "2440addr.h"
#include "def.h"

//#include "mainfile.h"
#include "serial.h"
#include "GSM.h"

void SendMessage1(uchar *buf)
{

 UartSendString(1,buf);

}

uchar mess_buf_in_end = 0;

// 发送AT指令
void ATCommand(uchar *mess, uchar flag)
{
 mess_buf_in_end = 0;
 Uart1.pIn = 0;
 SendMessage1(mess);  // 串口发送数据
 if(flag) SendMessage1("\r\n");
}

// 等待GSM数据
char WaitMessageBack(uchar *mess, uchar n)
{
 for(;;)
 {
  if(mess_buf_in_end == 1)
  {
   mess_buf_in_end = 0;
   if(!strncmp(Uart1.buf, mess, n))
   {
    return TRUE;
   }
  }
 }
}

// 接收AT指令数据
void Receive_Mess(uchar ch)
{
 switch (ch)
 {
 case 0x0d:  //行结束符

  Uart1.buf[Uart1.pIn] = '\0';
  Uart1.pIn = 0;
  mess_buf_in_end = 1;

  break;
 case 0x0a:  //不予理睬
  break;
 default:
  Uart1.buf[Uart1.pIn++] = ch ;
  if(Uart1.pIn >= 0xff) Uart1.pIn = 0xff;
  break;
 }
}

// 初始化短信息
void SMSInit(void)
{
 ATCommand("ATE0",1);      // 关闭回显
 WaitMessageBack("OK",2);
 ATCommand("AT+CCID",1);  // 查看SIM 卡
 Delay(3000) ;
 ATCommand("AT+CSCA=\"+8613800200500\"",1); // 设置在广州地区的服务中心号码
 WaitMessageBack("OK",2);
 ATCommand("AT+CMGF=1",1);  // 设置为文本方式
 WaitMessageBack("OK",2);
 ATCommand("AT+CNMI=2,1,0,0,0",1);
 WaitMessageBack("OK",2);
}

// 发英文短信
// number 为手机号码
// mess  为短信内容
void SendSMS(uchar *number, uchar *mess)
{
 uchar buf[2]={0x1A, 0x00};
 ATCommand("AT+CMGS=\"", 0);
 ATCommand(number, 0);
 ATCommand("\"", 1);
 Delay(3000) ;
 ATCommand(mess, 0);
 ATCommand(buf, 0);
 WaitMessageBack("+CMGS",5);
}

网友:
求教高手怎么修改 怎么变量类型不匹配了 uchar改成char也不行 看到网上有人说可以强制转换  高手求教了

网友A:
UartSendString(1,buf); 这个函数?
帖出让大家看一下,如果你不想修改类型你看看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UartSendString(1,buf); 这个函数?帖出让大家看一下,如果你不想修改类型你看看强制类型转换

void UartSendString(uchar comnum,uchar *pt)
{
    while(*pt)
       UartSendByte(comnum,*pt++);
}

void UartSendBuf( uchar comnum,uchar *buf,ushort len )
{

 ushort iN ;

 for(iN=0;iN<len;iN++) UartSendByte(comnum,buf[iN]);

}

网友:
回复 网友A:

void UartSendString(uchar comnum,uchar *pt)
{
    while(*pt)
       UartSendByte(comnum,*pt++);
}

void UartSendBuf( uchar comnum,uchar *buf,ushort len )
{

        ushort iN ;

        for(iN=0;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