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球泡灯调光问题

楼主:
继续深入探讨LED球泡灯调光问题,普通LED球泡灯很简单,每个LED公司都能做。目前,很多客户要求LED球泡灯必须带调光功能。这个还真是一个问题,很多公司都做不了,或者,达不到客户的要求。

我们做过PI.ST.ON,NXP等案子,但效果很差,特别是现在流行的7W LED球泡灯,采用这些案子,在调光时,温度太高,发热厉害,LED灯闪不稳定等。

包括MR16调光问题是否有一个合适的调光方案?

你用什麽样的方案来做的?可控硅TRIAC调光吗?功率多少?输入电压多少?效率怎样?在调光时,LED闪吗?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啵,,留意一下吧,,,

网友:
可控硅比较通用,如果用pwm控制MOS管来调光的话是非常稳定的,不会闪

网友:
可控硅TRIAC调光是比较传统的
要知道,最早TRIAC调光器是为白炽灯而设计的

网友:
但现在的LED照明用TRIAC调光,搞不好会闪烁

网友A:
发热大是用三极管分流调光吧?
用恒流芯片+pwm调光就好了。
低成本都用一个三极管分流调光, 热量大, LED亮度低的时候功率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热大是用三极管分流调光吧?
用恒流芯片+pwm调光就好了。
低成本都用一个三极管分流调光, 热量大, LE ...

行家,,
低成本的长时间发热后,烧坏,,

网友:
你好,我们主要做2.4G无极调色温方案,支持遥控器、手机wifi控制,不妨试试我们的方案

网友:
产品介绍:
      PT4515是一款高精度线性LED驱动芯片,采用单段式架构,没有EMI的问题。无电感以及变压器,结构简单,成本低。
      PT4515采用专利的电流控制与补偿技术,电流精度3%以内,可由外不电阻设定,峰值电流60MA;可多芯片并联使用增加电  流输出能力。过温自动降低电流,过温保护功能。     有需要或想了解的朋友可咨询罗生微信LG1105023765   qq1105023765

产品特性:
- 外围电路简单,无需磁性元件
- 双通道线性恒流驱动
- 支持可控硅调光
- 内部集成高压启动电路
- LED输出电流可调,支持最大峰值电流60mA
- 支持多芯片并联以增加电流输出能力

产品用途:
- LED球泡灯,射灯,灯丝灯以及其他紧凑LED照明产品

网友:
这些在帖子发广告的,不如发帖介绍你们产品的技术原理,技术过硬,剩下的就是元件选择
产品能过什么检测,哪些实验数据是你们的强项,发一下常规参数,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