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通信问题

楼主:
笔记本用USB转RS232与欧姆龙CJ1M PLC通信

可上载且用上载后的文件修改后也可以下载

但是用其他文件连线时提示端口不存在

确定线是好的

会不会是电脑系统的原因?

网友:
应该不是电脑系统的问题,应该是你其他文件配置的问题。

因为你能上载而且上载文件修改后能下载,说明线和软件都是正确的,所以你不用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