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接近开关 常开加常闭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就知道接近开关有常开,和常闭,怎么还有一个一开一闭的,这个一开一闭算起什么作用呢?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利用位移传感器对接近物体的敏感特性达到控制开关通或断的目的,这就是接近开关。  MICROSONAR系列 接近开关
当有物体移向接近开关,并接近到一定距离时,位移传感器才有“感知”,开关才会动作。通常把这个距离叫“检出距离”。不同的接近开关检出距离也不同。
   不知道你用的哪种接近开关?

网友:
一开一闭满足各种电路需要撒,呵呵

网友:
类似于1组继电器动断和动合触点(三个触头,其中两个为动断即常闭,与剩下的一个触头组成动合即常开)

网友:
常开  就是再不做任何操作的时候是断开的     反之就是常闭

网友:
相当于单刀双掷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