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问题了,求解

楼主:
PLC通过外端控制给变频器启动信号,  PLC接一个接近开关,感应的信号为停止信号     程序是 PLC给启动信号 变频器运行,运行到接近开关能感应范围时停止,然后PLC再给一个启动信号运转,反复这样;  问题是:我将变频器原来的停车方式由自由停止改为停止煞车后,变频器接受到接近开关的信号就不稳定,而且是出现在停车的一刹那微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重新改为自由停车就没有这现象。希望大家能多多指点几下,给个提示也好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可能是急停刹车,电机产生感应电压通过某种途径干扰你的接近开关信号。接近这个问题很简单,对你接近开关加一个屏蔽罩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