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调速器疑惑

楼主:
我公司用的是2台590P110A直流调速器,在使用3天后,莫名其妙停止输出,且不报警,经我检查模拟输入正常,数字输入也正常,可是速度给定为0%,反馈0%,查看参数正常后,断掉电源,再次上电,一台正常可以工作,另一台还是不行,重新设置参数,保存,开机又正常了.运行两天后,这台又不行了,在怎么搞也不工作,更换主板后一切正常.

  多次检查外围电路,怀疑继电器漏电,没得到答案,望大家指点.

网友:
你观察一下,停的时候,程序停止和故障停止的状态怎样?

是否有24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