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P 11KW的"CFF"故障,还是没搞定!

楼主:
请教台达VFD-P系列11KW的"CFF"故障    一台达VFD-P系列11KW变频器,驱动一惯量较大的负载(外接有BRAKE单元),以前正常,现在出现"CFF"故障.    "CFF"的意义是:“变频器有异常输出现象.输出接地(接地电流大于额定电流的50%以上时),功率模组可能已经损坏.此保护是针对变频器而非人体.”    说明书中建议的的处理方法:1.更换IGBT模组;2.检查输出绝缘。   我更换了IGBT,无效。只好与另一完全相同的设备调换:   1 调换整个变频器,确认是此变频器有问题;   2 调换CPU 板,确认CPU 板没有问题;   3 调换IGBT驱动板,确认IGBT 板有问题。IGBT 板上有:电源、光耦、压敏电阻、电流传感器、2 个制动用GT25管(外接有BRAKE单元,GT25实际没有使用)。从模块输出的UVW三个端子,除了连接到端子台以外,没有与其它器件相连。   后又测量输出电流、电压都正常(平衡),IGBT板干净无尘埃,6个G-E之间的驱动电压波形很漂亮。   这样,到底问题在哪????CPU是如何检测到“CFF”的,它判断“CFF”的依据是什么? 广州通达说: 电流传感器可能有问题. an 说: 电流传感器及相关元件有问题. /////////////////////////////////////////////////////////////////////////////// 于是,我仔细(示波器)测量了电流传感器的供电电压为+14.5V\-14.5V,平滑无毛刺.电流传感器的三路输出,波形很漂亮,三相对称一致,峰谷对称一致.峰峰值为0.1V时,变频器显示电流0.5A. 电流传感器的三路输出,各接64OHM电阻到地,并送CPU板,另无其它器件与之相关. 请老大教我: 问题到底在哪????这边先谢过!!!!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判断“GFF”的依据是其中一相过电流50%,可检查变频器显示电流与实测电流是否一致!!有时联线接触不好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