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管理芯片MAX17005B Datasheet分析

楼主:
这是MAX17005B Datasheet  ,如附件

MAX 17005B 低成本、高效、1.2MHZ 开关频率的 充电

芯片。

特点:1.2MHZ 开关频率;

           电感电流可控体系结构;

          +-0.4% 精确充电电压;

          +-2.5%精确输入电流限制;

          +-3%充电电流;

          单点补偿

          监控 +-2.5%精确输入电流限制

          监控  +-2.5%精确电池放电电流

          监控 AC 适配器是否存在

          模拟/PWM 可调充电电流设置

          可调整设置管理3节或4节锂电池

          可调整管理锂电电池电压(4.2V~4.4V/CELL)

          单周期电流限制

          可编程充电电流<5A;

          带N-MOSFET 自动电源选择

          内部升压二极管

         8~26V输入电压

典型工作电路分析: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接上文:

    分析工作电路

下图是MAX17005芯片内部工作电路

ACIN: 芯片17 脚,功能 AC 适配器存在检测输入,该信号输入到芯片内部一个根据外部电压确定比较点的施密特比较器上。比较点是VAA/2,如果ACIN电压高于VAA/2, 驱动MOSFET,输出为低有效。如果ACIN电压高于VAA/2, 驱动MOSFET输出高阻。需要强调的是:MOSFET是开路输出,需要上来10K电阻到LDO.

VCTL: 芯片的20脚,功能调节单节电池输入电压和设置MAX17005B管理电池数目

对于MAX17005B,如果管理3节锂电池,则VCTL 电压设置为2.4~4.2V。

设置好了VCTL电压,VCTL电压来源VAA,根据VAA 为参考电压4.2V,因此需要对VCTL进行分压

分压电阻确定,根据调整的VCELL 来确定。

根据文章DATASHEET可以确定:

可以计算出VCELL  电池的电压.

如果VCELL设置为4.2V,如果根据上面的电路解放,则VAA=3.6V工作电压,则芯片正常工作。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继续要就VAA 电压是可调整的?根据在哪里?

从上面可以看出,随着随着DCIN电压增高,LDO输出增大,VAA也增大。但我感觉说服力不太强。

有使用的过的高人可以发帖论述一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继续研究该芯片的充电流设置。

ISET 管脚:芯片的第10脚。该管脚上的电压决定芯片的最大充电电流。该管脚可以用一个电阻分压器来获取需要的电压,也可用一个128K~500K的PWM信号来配置。

  首先讨论电阻分压器,电压来源,可以从参考电压VAA获取。对与模拟电压输入,CSIP与CSIN 差分满电压是80mv, 代表充电流是8A,对于PWM输入,CSIP与CSIN差分满幅度电压是60mv, 代表充电流是6A。CSIP与CSIN限制充电电流的。

芯片对于模拟电压和PWM 输入切换根据是:

  在20毫秒内没有边沿信号输入,则进入模拟电压控制模式。如果进入模拟电压控制模式,芯片禁止PWM滤波模块。模拟电压充电电路公式:

根据上面的基础知识,应该可以充分了解清楚ISET相关设计了。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