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一般都有哪些传感器啊?

楼主:
RT

   求解   最好是有具体型号

   能更详细点 更好~~

   谢谢啊~~

网友:
超声波测距不是很精准,你没有提出任何的具体测量参数,另外市场上有很多超声波传感器,没有什么太具体的。自己转转就好了!就算有了型号,到了市场那买东西的都不一定知道这个型号!

网友:
关键是没接触过  这类传感器  具体参数也就说不出来
   但是我 在网上查了查  基本上 都是mm级别的
楼上大虾 “超声波测距不是很精准”  这是不是说明还有很么方案测得更加精准呢
   求教   谢谢~~

网友:
测距要看具体要测多远。测什么样的物体等等参数才能确定什么样的测量方式!

测量的有超声波、红外、射线类的、磁环的等等

网友:
兄弟算你问着了

有精确可测工业泡沫的传感器,就是把泡沫乎略,而测液面距离,这个稳定度么,还能让人接受,误差也很小,型号我忘记了,不过你搜下超声泡沫传感器就可以找到.

网友:
长短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