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一段小程序,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现的如下的警告

楼主:
module feq (clk,rst_n,clk100);
 input     clk,rst_n;
 output    clk100;
 reg       clk100;
 reg [6:0] cnt;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st_n)
 begin
  cnt<=7'b0;
  clk100<=1'b0;
 end
 else
  if(cnt==49)
 begin
  cnt<=7'b0;
  clk100<=~clk100;
 end
  else
 begin
  clk100<=clk100;
  cnt<=cnt+1;
 end
 end
endmodule

Warning (10230): Verilog HDL assignment warning at feq.v(22): truncated value with size 32 to match size of target (7)
Warning: No exact pin location assignment(s) for 3 pins of 3 total pins
 Info: Pin clk100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rst_n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Info: Pin clk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
Warning: Found 1 output pins without output pin load capacitance assignment
 Info: Pin "clk100" has no specified output pin load capacitance -- assuming default load capacitance of 0 pF for timing analysis
Warning: Found pins functioning as undefined clocks and/or memory enables
 Info: Assuming node "clk" is an undefined clock

网友:
第一个问题:verilog中一个整数默认是32位的,但是你的cnt是7位宽的,这两个相加就有位宽不匹配的警告,改为cnt<=cnt+7'b1就可以了

第二个问题:ALTERA器件的输出口是可以设电容值的,如果你不设置就默认为0,一般都不用设置,除了在高速电路或者特殊应用电路中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