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Linux内核升级

楼主:
如何进行Linux内核升级,我需要把Linux2.18.20升级到2.18.35,网上一收一大堆,但是不知道是否能真正实现,哪位大虾有成功操作的例子,分享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有。。。。

网友:
内核升级可以的,目前你出现 什么 问题了?

网友:
我按照网上那样的方式进行,但是不能启动了,如下这个说明:只不过我是从2.6.20升到2.6.35

由于开发环境需要在linux-2.6内核上进行,于是准备对我的虚拟机上的Linux系统升级。没想到这一弄就花了两天时间(反复装系统,辛苦啊~~),总算把Linux系统从2.4.20-8内核成功升级到了2.6.18内核。
网上虽然有很多介绍Linux内核升级的文章,不过要么过时,下载链接失效;要么表达不清,不知所云;更可气的是很多文章在转载过程中命令行都有错误。刚开始我就是在这些“攻略”的指点下来升级的,以致于浪费了很多时间。
现在,费尽周折,升级成功,心情很爽,趁性也来写个“升级攻略”吧!于是特意又在虚拟机上重新安装一个Linux系统,再来一次完美的升级,边升级边记录这些步骤,写成一篇Linux内核升级记实录(可不是回忆录啊!),和大家一起分享~~!
一、准备工作
首先说明,下面带#号的行都是要输入的命令行,且本文提到的所有命令行都在终端里输入。
启动Linux系统,并用根用户登录,进入终端模式下。
1、查看Linux内核版本
# uname -a
如果屏幕显示的是2.6.x,说明你的已经是2.6的内核,也用不着看下文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如果显示的是2.4.x,那恭喜你,闯关通过,赶快进行下一步。
2、下载2.6内核源码
下载地址:http://www.kernel.org/pub/linux/kernel/v2.6/linux-2.6.18.tar.bz2
3、下载内核升级工具
(1)下载module-init-tools-3.2.tar.bz2
http://www.kernel.org/pub/linux/ ... t-tools-3.2.tar.bz2
(2)下载mkinitrd-4.1.18-2.i386.rpm
http://ayo.freshrpms.net/fedora/ ... d-4.1.18-2.i386.rpm
(3)下载lvm2-2.00.25-1.01.i386.rpm
http://ayo.freshrpms.net/fedora/ ... 00.25-1.01.i386.rpm
(4)下载device-mapper-1.00.19-2.i386.rpm
http://ayo.freshrpms.net/fedora/ ... -1.00.19-2.i386.rpm
(2.6.18内核和这4个升级工具我都有备份,如果以上下载地址失效,请在这里留下联系方法,东西我发给你)
二、配置工作
好啦,2.6内核和4个升级工具都下载完了(少一个也不行,如果没有下载齐全,请不要尝试下面的步骤,升级是不会成功的),下面回到Linux系统中开始配置工作吧。
4、将下载好的内核源码包和4个升级工具都拷贝到/usr/src文件夹下。怎么拷贝就不用我教了吧~~~~不会拷贝的去撞墙吧!~~呵呵!
5、拷贝完毕,开始解压新内核,具体操作请依次执行以下命令:
# cd /usr/src (进入到/usr/src目录下,如果已经在/usr/src目录下,可不执行该命令)
# rm –rf linux (删除linux文件夹。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内核先前从未编译过,则没有这个文件夹,此命令行可略过)
# tar jvxf linux-2.6.18.tar.bz2 (解压新内核)
# ln -s linux-2.6.18 linux (重新生成linux文件夹)
6、安装module-init-tools工具
在/usr/src目录下,依次执行下列命令:
# tar jvxf module-init-tools-3.2.tar.bz2 (解压module-init-tools)
# cd module-init-tools-3.2 (由/usr/src目录进入module-init-tools目录下)
#./configure --prefix=/
# make moveold
# make all install
#./generate-modprobe.conf /etc/modprobe.conf
7、安装另外三个升级工具
回到/usr/src目录下,依次执行下列3个命令来安装另外三个升级工具:
# rpm -ivh --nodeps mkinitrd-4.1.18-2.i386.rpm (注意,这里一定要加入--nodeps参数,下同)
# rpm -ivh --nodeps lvm2-2.00.25-1.01.i386.rpm
# rpm -ivh --nodeps device-mapper-1.00.19-2.i386.rpm
如果不更新以上几个升级包,在后面编译内核时会提示以下错误:
mkinitrd failed
make[1]: *** [install] Error 1
make: *** [install] Error 2
8、配置内核选项。有点繁琐,~~希望一次成功哦~~。
# cd linux-2.6.18 (进入到/usr/src/linux-2.6.18目录下)
# make mrproper (该命令可确保源代码目录下没有不正确的.o文件)
# make menuconfig (配置内核各选项)
此时会出现一个图形界面,列出了所有的内核配置选项,有的选项下还有子选项,你可以用方向键来选择,用Y键来确定。经过我多次试验,大多数选项默认就行,以下几个选项必须选择(请认真核对下面每一个选项,否则编译很有可能前功尽弃):
(1)Loadable Module support选项中,选上“Module unloading”和“Automatic kernel module loading”这两项;
(2)Device Drivers--->Block Devices中选上“Loopback device support”;
Device Drivers--->Multi-device support(RAID and LVM)处要选上“device mapper support”;
Device Drivers--->Graphics support,一定要选上“ Support for buffer devices”;
Device Drivers --->USB support --->选上“USB Mass Storage support”(如果是在实环境中,想要更多USB支持,就全选吧。我的是在虚拟机中,用不着了)
Device Drivers --->;Network device support --->Ethernet (10 or 100Mbit) ---><*> AMD PCnet32 PCI support
(3)File system--->(以下9个选项是关于ext2和ext3文件系统配置,全部选上)
Second extended fs support
Ext2 extended attributes
Ext2 POSIX Access Control Lists
Ext2 Security Labels
Ext3 journalling file system support
Ext3 extended attributes
Ext3 POSIX Access Control Lists
Ext3 Security Labels
JBB (ext3) debugging support
File system--->DOS/FAT/NT Filesystems --->选上“NTFS file system support”;
注意:
ext2和ext3文件系统配置很重要,也是必需的,如果对Ext3、Ext2文件的支持直接编译进内核,在你reboot时机器就会当掉,出现如下错误信息:
kernel panic : no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 option to kernel.....
或者是:
VFS:Cannot open root device "hdxy" or unknow-block(0,0)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oot=" boot option
kernel panic:VFS: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0,0)
或者是:
mount: error 19 mounting ext3
pivotroot: pivot_root(/sysroot,/sysroot/initrd) failed: 2
umount /initrd/proc fail: 2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244k freed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No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 option to kernel
(我的机器就是在重启之后出现第三种错误,进不去系统,郁闷死,只好重装了~~~如果依照本文做完所有步骤,当你重启Linux系统后,若不幸进不去2.6.18内核,你会发现你的出错信息就是上面三种了~~~哈!)
(4)如果你在vmware下编译内核,硬盘用的是scsi的,以下三个选项必选:
Device Drivers ---><*>SCSI device support (此项不选的话,下面两项就选择不上)
Device Drivers ---><*>SCSI device support ---><*>SCSI disk support
Device Drivers---><8>SCSI device support--->SCSI low-level drivers---><*>; BusLogic SCSI support
三、编译工作
OK,繁杂的配置工作完成了,至此,编译前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9、开始编译啦……
在/usr/src/linux-2.6.18目录下,执行以下命令即可编译。编译需要一段时间,给自己倒杯茶耐心等候吧!
# make dep (建立编译时所需的从属文件。注意:如果内核从未编译过,此步可跳过)
# make clean (清除内核编译的目标文件。注意:如果内核从未编译过,此步可跳过)
# make bzImage (注意大小写。这一步才是真正编译内核)
内核编译成功后,会在/usr/src/linux/arch/i386/boot目录中生成一个新内核的映像文件bzImage。如果用 make zImage编译,内核很大的话,系统会提示你使用make bzImage命令来编译,所以我直接用make bzImage来编译。
# make modules (编译可加载模块)
# make modules_install (安装可加载模块)
安装成功后,系统会在/lib/modules目录下生成一个2.6.18子目录,里面存放着新内核的所有可加载模块。
# make install (安装新内核)
注意:
make install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如下错误信息:
No module BusLogic found for kernel 2.4.12
mkinitrd failed
此问题一般只出现在SCSI硬盘+VMWARE+REDHAT架构中,因为BusLogic被编译进了内核而不是一个module的形式(2.4内核的Buslogic模块即使静态编译进内核也不行)。解决方式是直接将BusLogic.o文件复制过去:
# cp /usr/src/linux-2.6.18/drivers/scsi/BusLogic.o /lib/modules/2.6.18/kernel/drivers/scsi
不过别忘记,复制过后再执行一下make install。这一步若卡住了,下面的都无法进行,如果看本文档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就来我的网上留言本求助吧,进http://www.piaoyang.org ,点“留言本”即可,我会及时看到你的求助信息的。
四、启动新内核
10、将新内核和System.map文件拷贝到/boot目录下,依次执行以下命令:
# cp /usr/src/linux-2.6.18/arch/i386/boot/bzImage /boot/vmlinuz-2.6.18
# cp /usr/src/linux-2.6.18/System.map /boot/System.map-2.6.18
# cd /boot (进入boot目录)
# rm –rf System.map (删除原来的连接)
# ln –s System.map-2.6.18 System.map (重新建立连接)
11、修改Grub启动管理器
如果没有错误的话, 下面开始修改grub配置文件(不要告诉我你用的lilo)
在/boot目录下,执行以下命令:
# new-kernel-pkg --mkinitrd --depmod --install 2.6.18 (这时候你的/boot下会生成一个initrd-2.4.18.img,并且你的grub.conf文件也作了相应更改)
# df (查看根目录在那个分区,下一步要用到。注意,这里根分区不时boot的那个50M的分区,而一般是你最大的那个分区,也就是“/”,千万不要搞错哦。我的为 /dev/hda2)
# vi /grub/grub.conf
进入grub.conf文件,找到如下信息:
default=1
timeout=10
splashimage=(hd0,0)/grub/splash.xpm.gz
title Red Hat Linux (2.6.18)
root (hd0,0)
kernel /vmlinuz-2.6.18 ro root= LABEL=/
initrd /initrd-2.6.18.img
做两处修改:
(1) 将default=1改为default=0(不改的话也可以,只不过重启之后会默认进入2.4内核)
(2) 将kernel行的“LABEL=/”换成根目录所在的分区(上一步查看的就是)
此步很重要,修改错误将可能导致进不去系统,我把我修改后的grub.conf文件列出来,不明之处,可以对照修改:
default=0
timeout=10
splashimage=(hd0,0)/grub/splash.xpm.gz
title Red Hat Linux (2.6.18)
root (hd0,0)
kernel /vmlinuz-2.6.18 ro root=/dev/hda2
initrd /initrd-2.6.18.img
title Red Hat Linux (2.4.20-8)
root (hd0,0)
kernel /vmlinuz-2.4.20-8 ro root=LABEL=/
initrd /initrd-2.4.20-8.img
12,OK,大功告成!赶快重启,看看升级后的2.6内核吧~~~~

希望能帮到你
作者: 王中云 发布日期: 2010-5-18
要是打包能自动运行就好
作者: litkt 发布日期: 2010-5-19
现在已经升不了了。
因为glibc已经变了,要升级内核必须和glibc一起升级,由于软件对glibc的依赖性,这会导致几乎所有软件都要随之升级,麻烦大去了。
所以这样升级内核没有意义,不如直接安装新版Fedora或Redhat。
Redhat 9.0是2003年的产品,不仅内核过时了,Eamil客户端和浏览器也都过时了(可以下载安装还不太过时的2.x版的Tundbird和Firefox 代替),还只带不太好用的TWM和庞大的KDE/GNOME,只能运行在2004年以前的PentiumIII以上的机器上,高不成低不就,为什么现在还有人要用?
作者: haolong 发布日期: 2010-5-19
升级不了,就把它更新成CENTOS

网友:
用ubuntu自动升内核挺方便的

网友:
升级内核?下个内核源码编译安装就行了,一些应用程序不兼容的,还得重新安装

也可以自动升级

不过支持原创!顶

网友:
可以参看这个,我试过了,成功了

如果你是redhat等系列的linux,你可以试试这个博贴:
http://blog.chinaunix.net/space. ... 0&do=blog&id=371803

可以成功的,方法相对来说最简单,如果不懂,可以问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