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578 与MAX17005B分析比较

楼主:
MAX1578 特点:

不具备适配器电源与电池电压自动切换功能。

但充电电路比较简单。

MAX17005B 特点:

使用 N 沟道 MOSFET 自动电源切换。

结论:还是使用MAX17005B 比较好。

网友:
其实,比较是很难的,不能这么轻率下结论

MAX1578 和 MAX17005B ,比如还可以有其他一些视点:
● 从datasheet看厂家的推出时间,后者比前者新8年,毫无疑问性能上肯定有它的优势。
● 前者因内置了FET,所以外围电路简单了,但后者正因为外接FET,所以能扩展更大的电流。
● 后者是QFN封装,有利于散热却没法手工焊,试作时一般宁可采用前者(SSOP)。
● 以Digi-Key价格为参考,后者的价格为前者的1.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