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40从nand启动前4K程序搬运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好!

   今天看2440的ds,突然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从nand启动话,手册上说先把flash里的前4K复制到steppingstone里,再执行里面的程序,但是有个问题,nand flash的操作很复杂,读写都需要一些命令,时序,在arm还没有跑程序的时候,他是如何把这4K正确的复制到steppingstone里的?想了很久都没明白。。。另外,nand flash在正常使用的时候应该没有被映射到cpu4G寻址空间吧?比果说NGCS0的大小为128M,如果真的要映射一个256M flash岂不是矛盾了?所以我想应该没有映射。。。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在pc机中,如我们可以查8G内存。。但是32位处理器还是只有4G寻址空间。。。那这又是如何实现的呢?忘各位指点!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92200-1-1.html
里面有个链接加载的文章你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斑竹。。我去看了。。。这篇文章也只是讲的boot过程。。但是对我说的那个4K问题没有解释。。。我在网上看了很久。。大家都只是在分板bootloader但是在cpu如何从复杂的nand中正确的加载4K程序。。。确没有一个人提到过。。。。不知为何。。。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看一下2440的手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好!   今天看2440的ds,突然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从nand启动话,手册上说先把flash里的前4K复制到steppingstone里,再执行里面的程序,但是有个问题,nand flash的操作很复杂,读写都需 ...

复制nand里边的前4K是由硬件完成的,不需要代码参与

你可以这么想,就是2440里边除了NAND FLASH,CPU,RAM这个三个以外,还有一个硬件模块,这个模块的作用就是在CPU复位之后,程序开始运行之前,负责将NAND 里边的前4K复制到steppingstone,只有等到复制完成后,CPU才能开始运行,从steppingstone里边读取代码并执行。在nand里边前4K代码被复制到steppingstone里边时,完全是由这个硬件模块来完成,而这个硬件模块完成如此功能,是不需要编程者编写任何程序的,对于编程者来说是隐形的

不知道这么说你明白没有,没明白的话,先弄清楚什么是nand flash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你的解释,明白是明白了,但是这个过程是稳形的?那是不是说这4K硬件是怎么搬运的还是个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