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XIM的工程师,这个驱动方案可以吗?

楼主:
max16804, 12v输入,3个LED为一串,共6串并连,每串用一小电阻做均流,这个方案可否?

网友:
对于应急灯的设计,请充分考虑电池容量,应急灯功耗与照明时间的相关性。
max16804,12V输入,3个LED相串的应用,完全可以实现。同时要注意max16804是线性的架构,所以请注意应用条件下的效率。
对于多串并联的均流处理,通常要涉及到相应的检测和控制电路来实现。

网友:
MAXIM回答的我不是很明白,

1,主要问题是,我想用一个小电阻做这6串LED的均流,可否?

2,你说的 对于多串并联的均流处理,通常要涉及到相应的检测和控制电路来实现。----这个我知道,我就是不想电路复杂才只用一个小电阻的,

3, 因为是PWM,所以你说的“线性的架构”  ,我不认同。。

网友:
1,主要问题是,我想用一个小电阻做这6串LED的均流,可否?
实际上不太可行,因为每串LED的不一致性是未知的,所以你的电阻要选多大?而且这种初始的不一致在使用中可能也会改变。对于高亮LED的话,3串作为应急灯的照明应该也够用了。如果是6串并联的话,功率会大很多,电池容量是一定的,所以你的照明时间会缩短。

2,你说的 对于多串并联的均流处理,通常要涉及到相应的检测和控制电路来实现。----这个我知道,我就是不想电路复杂才只用一个小电阻的,

3, 因为是PWM,所以你说的“线性的架构” ,我不认同。。
你这里提到的PWM应该是芯片资料介绍的调光方式包括模拟调光和PWM调光,对于LED驱动的架构的话应该是线性的,具体请参考max16804的datasheet,同时在maxim网站你也可以找到很多其他的HB LED驱动方案。

网友:
4楼的回答还是 非常专业的,比沙发的敷衍回答强多了。

我就是怕 实际上不太可行,因为每串LED的不一致性是未知的,所以你的电阻要选多大?而且这种初始的不一致在使用中可能也会改变。 才问这个问题的,其实正规的设计,不应该用我这个 方法,应该是用检测和控制电路来实现,我问的这个 方案也是突发奇想的一 非典型电路,主要就是 这个电阻阻值的选择,电阻越大,一致性越好,但效率越低。否则反之。 3楼我说的就是 芯片的 架构,,是开关的,不是线性的。请MAXIM工程师核对一下。给俺个答复。

网友:
我申请6片样片,给我2片。刚收到快递。

网友:
找maxim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