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和proteus的联调设置,(终于搞定了)

楼主:
这几天心血来潮看了下proteus,发现 仿真效果还不错,想把keil和它联调,装了n次,终于成功了,写下自己安装过程中的问题,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大家看看下面的文章,我的就是看了这篇文章后才装了7788的

(转)ProteusKeil的使用与联调

整理:刘溯奇  日期:2008-11-18  地点:南宁师专数计系

Proteus7.0 是目前最好的模拟单片机外围器件的工具,非常不错。可以仿真 51 系列、AVRPIC 等常用的 MCU 及其外围电路(如LCDRAMROM,键盘,马达,LEDAD/DA,部分SPI器件,部分IIC 器件等等),虽然有那么多优点和长处,但还是与实际情况有不少的差别。如果条件允许,还是买一块单片机开发板或自己做一个单片机应用系统,实实在在的学习和体会一下,仿真毕竟还是仿真,不能代替实际操作,许多实际问题是在仿真中碰不到的。当然,条件不允许,我们可以采用仿真,达到学习的目的。

如果学习和使用单片机,除了灵活应用Protel等绘制原理图和PCB图以外,那么Keil C51 软件应该要掌握,我们要通过它来编写和调试单片机程序。Keil C51 软件是众多单片机应用开发的优秀软件之一,它集编辑,编译,仿真于一体,支持汇编,PLM 语言和 C 语言的程序设计,界面友好,易学易用。下面就三个问题分别进行介绍。

一、 proteus的使用

1. 软件打开

双击桌面上的ISIS 7 Professional图标或者单击屏幕左下方的“开始”“程序”Proteus 7 ProfessionalISIS 7 Professional,出现如图1-1所示界面,随后就进入了Proteus ISIS集成环境。

1-1 启动时的界面

2. 工作界面

Proteus ISIS的工作界面是一种标准的Windows界面,如图1-2所示。包括:标题栏、主菜单、标准工具栏、绘图工具栏、状态栏、对象选择按钮、预览对象方位控制按钮、仿真进程控制按钮、预览窗口、对象选择器窗口、图形编辑窗口。

1-2  Proteus ISIS的工作界面

关于该软件的使用,与学习其他软件的方法没有多大区别,当然我们也不是每个功能都使用,没必要逐一介绍,再说下面有例子,呵呵,相信自己的能力吧。

       3. 跑马灯实例设计

1-3  跑马灯实例

将所需元器件加入到对象选择器窗口。Picking Components into the Schematic单击对象选择器按钮 ,如图1-4所示

1-4 添加元器件

弹出“Pick Devices”页面,在“Keywords”输入AT89C,系统在对象库中进行搜索查找,并将搜索结果显示在“Results”中,如图1-5所示。

1-5  搜索查找元器件

在“Results”栏中的列表项中,双击“AT89C52”,则可将“AT89C52”添加至对象选择器窗口。

    接着在“Keywords”栏中重新输入LED,如图所示。双击“LED-BLUE”,则可将“LED-BLUE(LED数码管)添加至对象选择器窗口,使用同样的方法,把10WATT470R电阻添加至对象选择器窗口。

经过以上操作,在对象选择器窗口中,已有了AT89C52LED-BLUE10WATT470R三个元器件对象,若单击AT89C52,在预览窗口中,见到AT89C51的实物图,单击其他两个器件,都能浏览到实物图。此时,我们已注意到在绘图工具栏中的元器件按钮 处于选中状态。

②放置元器件至图形编辑窗口Placing Components onto the Schematic

在对象选择器窗口中,选中AT89C52,将鼠标置于图形编辑窗口该对象的欲放位置、单击鼠标左键,该对象被完成放置,如图1-6所示。。同理,将LED-BLUE10WATT470R放置到图形编辑窗口中。

若对象位置需要移动,将鼠标移到该对象上,单击鼠标右键,此时我们已经注意到,该对象的颜色已变至红色,表明该对象已被选中,按下鼠标左键,拖动鼠标,将对象移至新位置后,松开鼠标,完成移动操作。

1-6  放置到图形编辑窗口

③放置总线至图形编辑窗口

单击绘图工具栏中的总线按钮 ,使之处于选中状态。将鼠标置于图形编辑窗口,单击鼠标左键,确定总线的起始位置;移动鼠标,屏幕出现粉红色细直线,找到总线的终了位置,单击鼠标左键,再单击鼠标右键,以表示确认并结束画总线操作。此后,粉红色细直线被蓝色的粗直线所替代,如图1-3蓝色线所示。

元器件之间的连线Wiring Up Components on the Schematic

Proteus的智能化可以在你想要画线的时候进行自动检测。下面,我们来操作将电阻R1的上端连接到D1数码管下端。当鼠标的指针靠近R1上端的连接点时,跟着鼠标的指针就会出现一个“×”号,表明找到了R1的连接点,单击鼠标左键,移动鼠标(不用拖动鼠标),将鼠标的指针靠近D1的下端的连接点时,跟着鼠标的指针就会出现一个“×”号,表明找到了D1的连接点,同时屏幕上出现了粉红色的连接,单击鼠标左键,粉红色的连接线变成了深绿色,那么,就完成了本次连线。

Proteus具有线路自动路径功能(简称WAR),当选中两个连接点后,WAR将选择一个合适的路径连线。WAR可通过使用标准工具栏里的“WAR”命令按钮 来关闭或打开,也可以在菜单栏的“Tools”下找到这个图标。

同理,我们可以完成其它连线。在此过程的任何时刻,都可以按ESC键或者单击鼠标的右键来放弃画线。

⑤元器件与总线连接

单击绘图工具栏中的导线标签按钮 ,使之处于选中状态。将鼠标置于图形编辑窗口的元件的一端,移动鼠标,然后连接到总线上,在接着移动鼠标到元件与总线连接线上的某一点,将会出现一个“×”号,如图所示。

1-7  元器件与总线的连接

表明找到了可以标注的导线,单击鼠标左键,弹出编辑导线标签窗口,如图1-8所示。

在“string”栏中,输入标签名称(P2.7),单击“OK”按钮,结束对该导线的标签标定。同理,可以标注其它导线的标签,完成连线之后如图1-3所示。注意,在标定导线标签的过程中,相互接通的导线必须标注相同的标签名。我们知道,具有相同的标号,电气是连接的,这一点在protel绘制原理图时,体现得尤为明显。

1-8  导线标签窗口

至此,我们便完成了整个电路图的绘制。

二.Keil C51 的使用

1. 软件的打开

双击桌面上的Keil uVision2 图标或者单击屏幕左下方的“开始”“程序”Keil uVision2出现如图2-1所示界面,随后就进入了Keil uVision2 集成环境。

2-1 启动Keil uVision2时的界面

2. 工作界面

Keil uVision2的工作界面是一种标准的Windows界面,如图2-2所示,包括:标题栏、主菜单、标准工具栏、代码窗口等,如图2-2所示。

2-2  工作界面

关于该软件的使用,与学习其他软件的方法没有多大区别,当然我们也不是每个功能都使用,没必要逐一介绍,下面举一个例子说明使用就行了,如果想详细了解,请搜索其详细使用资料。

3. 跑马灯实例程序设计

①建立一个新工程

单击Project菜单,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中New Project选项,如图2-3所示。

2-3  选择建立工程菜单

②确定之后选择你要保存的路径,输入工程文件的名字,比如保存到“跑马灯”目录里,工程文件的名字为“跑马灯”如下图2-4所示,然后点击保存。

2-4  创建工程

随后会弹出一个对话框,要求你选择单片机的型号,你可以根据你使用的单片机来选择,KeilC51几乎支持所有的52核的单片机,由于Proteus选用AT89C52原理图,那么选择AT89C52之后,右边栏是对这个单片机的基本的说明,然后点击确定即可,如图2-5所示。

2-5  选择单片机的型号

)完成上一步骤后,工程到此就已经创建起来了,其屏幕如下图2-6所示。

2-6  已创建好的工程

⑤工程虽然已经创建好,即已经建立好了一个工程来管理跑马灯这样一个项目,但我们还没写一行程序,因此还需要建立相应的C文件或汇编文件。下面我们就来新建一个C文件,新建之后并保存,如图2-7所示。

2-7  新建C文件并保存

⑥添加文件到工程

把刚才新建的led.c添加到工程来,其方法如图2-8所示,添加后的界面如图2-9所示

2-8  添加文件到工程菜单

2-9  添加完成后的界面

⑦打开led.c文件,输入C代码,完成之后如图2-10所示

2-10  输入源代码

⑧单击“Project”菜单,再在下拉菜单中单击“ 在下图中,单击“Output”中单击“Create HEX File 选项,使程序编译后产生HEX代码,以便在Proteus里加载可执行代码,并单击“Target”选项,更改晶振频率(本例使用12M晶振),其如图2-11所示。

2-11  修改晶振频率

到此,设置工作已完成,下面我们将编译、链接、转换成可执行文件(.HEX的文件)。

    编译、链接、生成可执行文件

2-12  编译、链接、生成可执行文件图标

依次单击上述图2-12所示图标,如果没有语法错误,将会生成可执行文件,即本例可执行文件为“跑马灯.hex”。

三. ProteusKeil的联调

1. 假若Keil C51Proteus均已正确安装在D:\Program Files的目录里,把D:\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7 Professional\MODELS\VDM51.dll复制到D:\Program Files\keilC\C51\BIN目录中,如果没有“VDM51.dll”文件,那么去网上下载一个。

2. 用记事本打开D:\Program Files\keilC\C51\TOOLS.INI文件,在[C51]栏目下加入:

TDRV5=BIN\VDM51.DLL ("Proteus VSM Monitor-51 Driver")

其中“TDRV5”中的“5”要根据实际情况写,不要和原来的重复即可。

(步骤12只需在初次使用设置。)

3. 需要设置KeilC的选项

单击“Project菜单/Options for Target”选项或者点击工具栏的“option for ta rget”按钮 ,弹出窗口,点击“Debug”按钮,出现如图3-1所示页面。

3-1  Keil uVision2 选项设置

在出现的对话框里在右栏上部的下拉菜单里选中“Proteus VSM Monitor51 Driver”。并且还要点击一下“Use”前面表明选中的小圆点。

再点击“Setting”按钮,设置通信接口,在“Host”后面添上“127.0.0.1”,如果使用的不是同一台电脑,则需要在这里添上另一台电脑的IP地址(另一台电脑也应安装Proteus)。在“Port”后面添加“8000”。设置好的情形如图所示,然后点击“OK”按钮。最后将工程编译,进入调试状态,并运行。设置完之后,请重新编译、链接、生成可执行文件。

4Proteus的设置

进入ProteusISIS,鼠标左键点击菜单“Debug”, 选中“use romote debuger monitor”, 如图3-2所示。此后,便可实现KeilCProteus连接调试。

3-2  选项设置

5Proteus加载可执行文件

3-3  选择加载可执行文件

6KeilCProteus连接仿真调试

     单击仿真运行开始按钮 ,我们能清楚地观察到每一个引脚的电频变化,红色代表高电频,蓝色代表低电频。其运行情况如图3-4所示。

3-4  仿真运行效果

附跑马灯源代码:

#include "reg51.h"

int Led[]={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1111,

                                                              //11101111,11001111,1000  ------
int   i,j;

char Display[]={0x00,0x81,0xc3,0xe7,0xff,0xe7,0xc3,0x81};  //0000,0000  1000,

                                                //0001  1100,0011  1110,0111   1111,1111  ------
//void Led_Display(void);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void delay02s(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20;i>0;i--)
    {delay10ms();
    }
}

void main()
{
 P2=0xff;
 while(1)
 {
   for(j=0;j<6;j++)
   {
  for(i=0;i<8;i++)
  {
   P2=Display;
   delay02s();
  }
      }

      for(j=0;j<3;j++)
   {
  for(i=0;i<8;i++)
  {
   P2=Led;
   delay02s();
  }
     for(i=0;i<8;i++)
  {
            P2=Led[7-i];
   delay02s();
  }
   }
 }
}

看了上面的文章后我又遇到了一个问题,我用proteus和keil c联调仿真时,单步执行时总是弹出汇编窗口,不能进行C语言单步执行。
    按下disassembly window按钮后汇编窗口消失,但是按单步执行时汇编窗口还是会跳出来,

继续baidu之,发现要在keil里面设置

积分:2
派别:
等级:
来自:
今天也发现这个问题了,试出来了。在Keil端设置:如下图。那个RUN TO MAIN()勾上。就OK了。

 终于搞定了,感谢internet,感谢那些分享自己安装过程的同学。有需要proteus7.6的同学可以向我要,我的邮箱是1021809741@qq.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

网友:
很好很强大。谢谢分享

网友:
由于已经好久不弄这个了, proteus 的软件也没了,  不能帮助大家了,so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