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arm板 串口接GSM模块

楼主:
问题请教:ARM板串口接GSM模块  ARM板和GSM模块都是母头   是不是买根两头都是公头的线就行了 ?我买了条 GSM接不到数据  是不是线有问题? 是需要交叉线么?

网友:
帮你顶一下!!关注

网友:
没人知道么

网友:
你用两个公头的吧,可能是交叉的才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去卖线材的地方问了 没有现成的 公-公 交叉线要定制    我自己买了两个头子准备自己焊 交叉 是不是就是一头的2 接3    3接2   5接5 其他全部对应接好就行了??新手 问题有点多 多谢指教

网友:
本来该是交叉的

按照规范:D9接插件的孔、针本来是区分(表示)DTE还是DCE的,而两个相同接口的设备连接时,就需要在2、3(收发)之间进行交叉,否则就会“顶牛”;5是信号地,当然是5接5了。过去我去中关村买相同头的缆都是交叉的(这是应当做的--正规的做法)。
可以用三用表电阻档量一下2-3脚之间的情况做简单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进展如何啊,这个自己焊好就行,你试试

网友:
要交叉线。。。

网友: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