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C语言的BIT操作整死了

楼主:
void bell(void)
 PORTD&=~BIT(6);//清零操作。
 DelayMs(500);
 PORTD|=BIT(6); //置1操作。(1<<PD5);
 DelayMs(500);
}

PD5口就是不能高低变换,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网友:
程序中的表情都是P字母啊

网友:
换个单片机试试
AVR的端口有可能烧掉,烧了就出不来高低电平了

网友:
BIT(PD5)
BIT(5)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你,呵呵低级错误

网友:
问题解决多谢大家帮助

网友:
什么低级错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呵呵 差一个移位的操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的,按位操作弄错位置了PD5 应该对应写BIT(5),我给写成BIT(6)了
所以结果不正确,不好意思误导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