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LED热阻的很多因素

楼主:
 热阻(thermal resistance),是物体对热量传导的阻碍效果。热阻的单位为℃/W,即物体持续传热功率 为1W时,导热路径两端的温差。LED 的热阻是指LED点亮后,热量传导稳定时,芯片表面每1W耗散,PN结 点的温外与联机的支加或散热基板之间的温度差就是LED的热阻Rth。热阻值一般常用θ或是R表示,其中Tj为接面位置的温度,Tx为热传到某点位置的温度,P为汇入的发热功率。热阻大表示热不容易传递,因此套件所产生的温度就比对高,由热阻可以判断及预测套件的发热状况。℃/W数值越低,表示芯片中的热量向外界传导越快。因此,降低了芯片中PN结的温度有利于LED寿命的延长。

  那么影响LED组件热阻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呢?如何降低LED组件的热阻呢?

  1、LED芯片 架构与原物料也是影响LED热阻大小的因素之一,减少LED本身的热阻是先期条件;

  2、不同导热系数的热沉材料,如铜、铝等对于LED热阻大小的影响也很大,因此选取合适的热沉材料也是降低LED组件热阻的方法之一。

  3、即使用相同的热沉材料,也和散热面积的大小有直接关系,二次散热设计好,面积大,也就相应地降低了热阻,这对LED的发光效 率和寿命的延长有很大作用。

  4、LED芯片用导热胶还是与金属直接相连,包括导热胶和金属的不同种料都会影响LED热阻的大小。要尽量减少LED与二次散热机构装载接口 之间的热阻。

  5、LED组件的工作环境温度过高也会影响LED组件的热阻大小,尽量降低环境温度。

  6、选用一定的材料与控制额定汇入功率等技术细节,以提高LED发光效率和延长LED寿命为前提,处理好LED的散热问题。

  简单归纳,我们必须要在LED设计 时考虑到以下几点:

  1、降低芯片的热阻。

  2、优化热通道。

  a、通道架构:长度(L)越短越好;面积(S)越大越好;环节越少越好;消除信道上的热传导瓶颈。

  b、通道材料的导热系数λ越大越好。

  c、改良封装制程,令信道环节间的接口接触更紧密可靠。

  3、强化电信道的导/散热功能。

  4、选用导/散热效能更高的出光通道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