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读懂手机电路图

楼主:
不少同行反映,一部故障手机该换的元件都换了,但就是修不好机,大多数情况是对手机电路掌握不透彻,不会读和分析手机电路图,"一吹二洗三代换",三板斧下去,固然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深入下去就束手无策了。

很多人看到电路图就头痛,觉得毫无头绪,无法下手。实际上,手机电图有很强的规律性,下面谈谈读手机电路图的一些基本方法。

掌握主要元件的位置、作用、特性以及能过到什么样的技术指标,吃透其功能作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电路图的指导思想和布局。还有,注意对线路图、方框示意图、元件分布图上的元件要做到对号入座,有必要时,实物板几种图互相结合印证来分析,还要注意元器件的正负极不能方向接反,如二极管理体制的符号,左边一个三角形,右边一个短条,三角形一边的引线为正极,短条一边的引线代表负极。三极管、场效应管的各个电极,集成IC各管脚步的正确顺序不要接错。维修中还应避免把不该连接的地方连在一起,如有"+"不连接符号的地方,就不能连接在一起,飞线时特别注意。

化整为零

可以把总原理图化成若干部分,如分析射频部分工作原理时,我们往往从接收部分、发射部分、频率合成器电路几方面分别分析,这部分电路又可以细分为许多支电路。在细分过程中,如有个别元件或原理时难以明了,可以放后研究,在此步骤里,只求弄清各部分主要模块及元件联系及作用。

综合分析

即将各个组成部分进行综合。从总电路图的输入端一直到输出端联系起来,观察电气信号在电路中如何逐级传递和放大。

比较分析

对于每个基本单元电路,找出其中的直流通路、交流通路以及反馈通路时,以判断电路的静态偏置是否合适,交流信号是否政党放大和传递,引出的信号经过什么样的滤波,否则,短路会引起其它的故障。对各种基本电路要熟悉它们的特点。例如,对各种放大、振荡、检波或锁相环等基本电路要记熟,分析透,以后看电路图就很容易,如L2000系列手机与V998系列的工作原理大致相同,对其中一种机型电路图分析时,同时可比较其主要手机电路,这样,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且对新推出的TAICHI系列手机、P2K手机等,结合分析其演变过程,达到以不变应万变之能力,对同类型的集成IC,除了在同品牌系列电路中去比较其功效,还应与其它品牌机型作比较,分析其相同与差别,因为现代手机机型推出是层出不穷的,功能多异但是规范总不离GSM规范,基本电路的工作原理大致相同,做以上工作,可以举一反三,并对眼花缭乱的手机千变万化的故障作出迅速反应。

指标估算

为了加强对电路图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则可对某些主要技术指标进行一定的估算,以便对于电路的技术性能获得定量的概念,对各元件功能及引脚电气参数要掌握,必要时要用仪器仪表来验证,敢于用事实来怀疑电路图的准确性。因为有些维修书图纸并非原厂图纸。

以上几点方法比较适合手机射频部分工作电路,对逻辑部分工作电路,我们要抓住的要点如下:

电源供电电路:分析电源如何结合芯片,元件显示屏等供电;

时钟电路:分析时钟驱动电路,具体连接到集成IC的哪一个脚;

复位电路:即分析RESET具体连接到集成IC的哪一个脚;

SIM卡座、键盘、话筒的输入通路,一般它们的输入通路较容易出问题;

显示屏、背景灯、指示灯、振铃/听筒的输出通路。

当然,分析逻辑部分电路时,首先要了解各主要集成IC的基本特性作用。如:中央处理器、码片、字库、音频模块等等。通过以上分析,掌握它们内质联系和控制本质。

以上方法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定对任何手机的电路都合适,有时各方法并未划得很清楚,可以交叉进行,次序亦可颠倒,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

网友:
用原理图具体分析

网友:
很好的文章,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