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漏电报警器电路

楼主:
这里介绍的两种报警器,电路简单、触发灵敏,能直接装入组合式插座内,适用于家用电器的漏电报警,价廉易做。

这两只报警器电路分别见图1(a)、(b)。其中图(a)是用一片CMOS六反相器CD4069制作的漏电报警器。平时,由门A、门B、R2、YD组成的音频振荡器无电流通过不发声。当外壳漏电的电器插入三孔插座时,泄漏电流从电源火线经电器外壳到三孔插座的地线插孔,再经报警器回到电源零线构成回路,泄漏电流经R1降压及VD整流后的脉动电流使报警器发声。该电路的泄漏报警电流小于0.3mA。

图(b)采用一片CW9300音乐IC制作的漏电报警器,由于R1和VT构成了高灵敏触发电路,因此,该报警器灵敏度较高,其泄漏报警电流小于10uA。音乐IC的工作电压由R2降压、VD整流、C滤波后供给。由于该电压取自220V市电火线,因此,同某些靠泄漏电流、电压维持IC发声的报警电路相比,不仅报警音量较大,且克服了上述电路音量随漏电流大小而变化的不足。

元器件选择与制作

元器件按原理图选用。

制作时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一种电路,将组合式插座内下端一个二眼插座的两片电极剪掉,以便容纳电路元件,在其内空位进行安装。安装完毕,可用一只200Ω电阻,一端接电源火线,另一端接插座地端模拟漏电试验,电路应正常工作即可。图中二极管的耐压应>400V,YD可用Φ27mm的,晶体管VT的β≥100,电阻均用1/8W。

网友:
参考下可以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