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灭蝇器电路

楼主:
这个电子灭蝇器简单易制,对一切飞到灭蝇器电网上的苍蝇,均能歼灭。

该装置电路如图1所示。整个装置直接由220V市电经整流后供电。R3、R4、R5、C1和双基极二极管组成张驰振荡器,其输出脉冲信号用于控制可控硅的导通和关断。不可控硅处于关断状态,市电经VD整流再经R6和L1的等效电阻向C3充电。当VS被触发导通后,C3上的电荷经导通的可控硅和L1的等效电阻迅速放电。当放电电流过零时,可控硅又自动关断。如此反复循环,在变压器的次级L2就获得了高压脉冲电压,这一电压加在由许多等距离金属丝组成的电网上,电网下设有诱饵,苍蝇嗅到诱饵而来,着落时触及电网而被电死,死蝇从网距空间自动下落,达到自动灭蝇的效果。

R3的阻值在20-50K之间选择。振荡电容C1最好选用钽电容,如选用普通铝电解电容,应保证漏电流足够小。C2为滤波电容,在保证耐压的前提下,容量大些为好。变压器用14?黑白电视机行输出变压器的磁芯,初级用Φ=0.1mm的漆包线绕600匝,次级利用原高压包线圈。绕好后变压器需经烘干浸漆处理。

  改变R3的电阻值,使振荡频率在10-20Hz范围内,此时可测得输出电压在4kV左右。灭蝇盒的尺寸为320×225×70mm3 。在灭蝇盒顶部用14号铁丝制成高压电网。相邻铁丝距离为7mm。灭蝇盒前侧开一方孔,以便清除死蝇。使用时应封死,严防苍蝇从该洞进出。

  为防止小孩触及高压,灭蝇盒应安置在距地面几米高处,且应固定牢靠。"R3、R4、R5、C1和双基极二极管组成张驰振荡器,其输出脉冲信号用于控制可控硅的导通和关断。不可控硅处于关断状态,市电经VD整流再经R6和L1的等效电阻向C3充电。当VS被触发导通后,C3上的电荷经导通的可控硅和L1的等效电阻迅速放电。当放电电流过零时,可控硅又自动关断。如此反复循环,在变压器的次级L2就获得了高压脉冲电压,这一电压加在由许多等距离金属丝组成的电网上,电网下设有诱饵,苍蝇嗅到诱饵而来,着落时触及电网而被电死,死蝇从网距空间自动下落,达到自动灭蝇的效果。

网友:
怎么放饵 这个有学问的

网友:
电路稍有错误

电路稍有错误 可控硅的作用是用于C3放电的,但在它导通时,220V的电压经二极管VD、与VS构成回路,回路电阻很小。因此,只要此电路工作,就马上烧坏。 解决办法: 1、在VD那里串入电阻 2、调整(需要严格控制)VS在负半周导通。 3、在C3左端再加一只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电路的综合效率不很差

网友:
电路有点不对。

网友:
这个电路是没有经过试验的!?还可以简化!

网友:
7楼是正确的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肯定不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