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人鱼LED的封装

楼主:
食人鱼LED产品有很多优点,由于食人鱼LED所用的支架是铜制的,面积较大,因此传热和散热快。LED点亮后,pn结产生的热量很快就可以由支架的四个支脚导出到PCB的铜带上。这种LED食人鱼管子比φ3mm、φ5mm引脚式的管子传热快,从而可以延长器件的使用寿命。一般情况下,食人鱼LED的热阻会比φ3mm、φ5mm管子的热阻小一半,所以很受用户的欢迎。

1、 食人鱼LED的封装工艺

食人鱼LED的封装有其特殊性,首先要选定食人鱼LED的支架(如图2所示)。根据每一个食人鱼管子要放几个LED芯片,需要确定食人鱼支架中冲凹下去的碗的形状大小及深浅。

食人鱼的支架

在使用支架时要把它清洗干净,并将LED芯片固定在支架碗中。经过烘干后把LED芯片两极焊好,然后根据芯片的多少和出光角度的大小,选用相应的模粒。在模粒中灌满胶,把焊好LED芯片的食人鱼支架对准模粒倒插在模粒中。待胶干(用烘箱烘干)后,脱模即可。然后放到切筋模上把它切下来,接着进行测试和分眩食人鱼LED的技术指标与其他方式封装的LED的技术指标是一样的。对于多个芯片封装在一个食人鱼支架上时应考虑有关的热阻,应尽量减小热阻,以延长使用寿命。

由于食人鱼LED有四个支脚,因此为了把食人鱼LED安装在印制电路板上,应在其上留有四个洞。因为LED的两个电极连在四个支脚上,所以两个支脚连通一个电极。在安装时要确认哪两个支脚是正极,哪两个支脚是负极,然后进行PCB的设计。

食人鱼封装模粒的形状也是多种多样的,有φ3mm圆头和φ5mm圆头,也有凹型形状的平头形状。根据出光角度的要求,可选择各种封装模粒。

2、 食人鱼LED的应用

食人鱼LED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因为它比φ5mm的LED要散热好、视角大、光衰孝寿命长。食人鱼LED非常适合制成线条灯、背光源的灯箱和大字体槽中的光源。

因为线条灯一般用来作为城市高层建筑物的轮廓灯,并且背光源的灯箱广告屏和大字体的亮灯都是放置高处,如果LED灯不亮或变暗,其维修十分困难。由于食人鱼LED的散热好,相对φ5mm的普通LED,其光衰孝寿命长,因此使用的时间也会长,这样可以节省可观的维修费用。

食人鱼LED也可用做汽车的刹车灯、转向灯、倒车灯。因为食人鱼LED的散热方面有优势,所以可承受70~80mA的电流。在行使的汽车上,往往蓄电瓶的电压高低波动较大,特别是使用刹车灯的时候,电流会突然增大,但是这种情况对食人鱼LED没有太大的影响,因此其广泛用于汽车照明中。

网友:
这个很好哇,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