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我的程序为什么进不了中断(s3c44b0)

楼主:
int main(void)
{ IoConfig ();
  uart_init();
  isr_init();
  uart_send_string("test");
 while(1);
}

void uart_init(void)
{int a;
 rUFCON0 = 0x0;
 rUMCON0 = 0x0;
 rULCON0 = 0x03;
 rUCON0 = 0x45;
 rUBRDIV0 = (int)(MCLK/(16.0*115200)+0.5-1);
 a = rURXH0;
}

void __irq Uart0_RxInt(void)
{ rI_ISPC=BIT_URXD0;
  uart_send_string("isr");
}

void isr_init(void)
{rINTCON = 0x05;
 rINTMOD = 0;
 rI_ISPC = 0x3ffffff;
 pISR_URXD0=(unsigned)Uart0_RxInt;
 rINTMSK = ~(BIT_GLOBAL|BIT_URXD0);
}

想问一下我的程序为什么进不了中断(s3c44b0)
程序如上,无论下到板子里还是用JLINK仿真都没有进中断....请问是程序哪里有出错?
串口的初始化应该是没错的,至少发是可以的,并且不用中断,而在死循环检测rUTRSTAT0的方式是可以正常接收的,可能是中断配置错了,但具体我也看不出来....清各位帮忙看一下.

网友:
没用过44b0,里面有没有总中断允许控制位的?相当于51的EA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