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配置过LM3S8962的RTC啊

楼主:
小弟新手,不知道怎么配8962的RTC,哪位能帮下啊
最好有配好的例子,不胜感激

网友:
正在考虑中

正在考虑中

网友:
没有8962,只有1138啊

网友:
应该先产生一个32.786MHZ的脉冲,可以用外部振荡器产生,没有的话就用定时器的PWM功能,如利用定时器0,配置为16位的PWM功能,从端口ccp0端口输出PWM脉冲,脉冲频率为32.768MHZ,具体PWM脉冲程序如下://  产生32.768kHz方波,为定时器RTC功能提供时钟源
void  _32kHz_Init(void)
{
    SysCtlPeriEnable(CCP0_PERIPH);                              //  使能CCP0所在的GPIO端口
    GPIOPinTypeTimer(CCP0_PORT , CCP0_PIN);                     //  配置CCP0所在管脚为Timer功能
    SysCtlPeri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0);                     //  使能TIMER0模块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 ,                                //  配置Timer0A为16位PWM
                   TIMER_CFG_16_BIT_PAIR | TIMER_CFG_A_PWM);

    TimerLoadSet(TIMER0_BASE , TIMER_A , 183);                  //  设置TimerA初值,决定PWM周期
    TimerMatchSet(TIMER0_BASE , TIMER_A , 92);                  //  设置TimerA匹配值,决定PWM占空比
    TimerEnable(TIMER0_BASE , TIMER_A);
}

其中183为PWM计数器装载值,因为该计数器装载值是系统周期的频率时,减少到0,刚好是一秒,故从183减少到零应该是183/时钟频率(秒),假设系统频率是6MHZ则pwm周期是183/6000000(s),即频率是32.786MHZ,占空比是0.5,故匹配值设为92,即在从183减到92时从低电平翻转到高电平。
之后配置定时器1为32位的RTC,设ccp2为前面PWM脉冲接收端,程序如下:
    SysCtlPeriEnable(CCP2_PERIPH);                              //  使能CCP2所在的GPIO端口
    GPIOPinTypeTimer(CCP2_PORT , CCP2_PIN);                     //  配置CCP2管脚为RTC时钟输入

    SysCtlPeri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1);                     //  使能定时器模块
    TimerConfigure(TIMER1_BASE , TIMER_CFG_32_RTC);             //  配置定时器为32位RTC模式
TimerRTCEnable(TIMER1_BASE);                                //  使能RTC计数
    TimerEnable(TIMER1_BASE , TIMER_A);                         //  使能定时器计数
语言表达欠佳,不知说明白没有

网友:
周立功有现成的例子,你去下来看看

网友:
掉电用的不能是3楼说的那个RTC吧? 是不是要用休眠模块那个RTC啊?

网友:
休眠模块能可以用32K的晶体么?还是用32K的有源晶振?

网友:
4楼讲的很清楚,非常不错,我正好要用,谢谢了

网友:
如果想要掉电后,休眠RTC继续接替正常工作时候的RTC来继续计时,可以实现,但是设置有些复杂
可以看看这个页面的三楼回复
http://bbs.2@1ic.com/icview-2815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