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 加速度传感器测汽车

楼主:
现在采用ST的加速度传感器LIss33de 来测量汽车的加速度!但是在汽车上面实测的时候,输出的数据没有什么变化,这让我们非常的郁闷!大家来说说,这是什么情况:(" />

网友:
问题

是否是我采用的这款加速度传感器的精度不够,现在测试精度18mg?  也是此款IC 的最高精度啦!

网友:
输出图片

输入图片静止

网友:
输出图片 晃动

输出图片 晃动

网友:
大家还没开工么

网友:
没人来么

网友:
你是在哪个阶段测试的?

车速如何?

最好能从启动前就开始测试分几个阶段:
启动;
加速(这个时候的加速度会比较大的);
匀速(很小的加速度或者没有)
减速(负加速度)
停止;
测试整个过程,并与当时的车速对比,应该是有变化的。当然测量路面尽量平点。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各种车速我们都有测试过,平路 上坡的坡度不大,加速,减速 匀速,停止,转弯 都有测试过测试的效果不是很理想,基本上看不出什么变化!

网友:
静止

这款IC 静止的时候也有值在波动,波动的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在实测的时候很难看出变化规律!而且加上车上也有减震系统!闷

网友:
怎么没人光顾呢

;P ;P

网友:
安全气囊

安全气囊

网友:
杯具都没人来

换方案啦

网友:
暂时做完

结贴

网友:
哈。估计是不是通信出问题了。?

网友:
不会是通讯处问题啦

我用手晃动 都可以看到变化的嘛

网友:
现在在研究另外一款 LIS3DH 精度能到1mg

现在在研究另外一款 LIS3DH  精度能到1mg   就是现在数据一直不正确呀:(

网友:
总算把数据搞正确了

LIS3DH 的文档写的一点也不好。

网友:
明天去车上看看效果

都杯具了好几个想法了啦

网友:
嘿嘿 楼主说话总是言简意赅的 能不能上上图 看看效果呢

网友:
我测试过,用PC检测
有波动,能看出明显的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 能仔细说下 你用那款IC 测试的 PC 检测能看出明显的效果,我这边用LIS33DE 看 没有看出明显的效果,在汽车行驶过程中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去测了 就上图 上次LIS33DE忘上图了

网友:
测试图片

红色:X轴 绿色:Y轴 蓝色:Z轴, 有什么办法能滤掉IC 的自身波动呢!此图的波形 放大了50倍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们当时在车上测试过,用的芯片是:MMA7260
用串口将采集的电压用串口 或者 USB 传输到PC
用labview写的软件,显示器它的波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买了MMA7260Q的模块,我也来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请教下版主,在静止的情况下,MMA7260的波动怎么样?我还没拿到模块 要下周一拉

网友:
回复 网友D:

ANALOG 加速度倾角检测应用笔记

ANALOG 加速度倾角检测应用笔记.pdf

网友:
一般会有20~70mg的波动吧。

网友:
飞思卡尔的波动较小 现在

:D :D :D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