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verilog语言中always语句使用

楼主:
请问大家,always@(posedge clk)这个语句,clk一般是外部时钟输入管脚的时钟信号,那么问题来了,如果clk是用锁相环产生的时钟输出,可以用在always@语句中吗,也就是说always语句能够判断输出时钟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吗?

网友:
可以。PLL只是把一个时钟信号做分频或者倍频,移相等处理,它的输出还是一个时钟信号,所以说还是可以检测到上升沿和下降沿。

网友:
没有问题,也不一定是外部的,模块内部饿也可以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管是外部时钟,还是用内部的PLL,都可以判断出时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哦,自己去实践一下就最清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