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 系统设计中不同IP CORE 时钟同步?

楼主:
如何实现 系统设计中不同IP CORE 时钟同步?

在片上系统设计中,调用不同IP CORE ,由于不同IP CORE 对时钟要求不同,怎样才能使这些IP CORE 时钟全同步?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使用一个比所有的IP CORE CLK 都高2倍的时钟进行同步!

当然还有别的同步方法,比如RAM 缓冲等等方法!

网友:
硬件中采用同一个时钟布线不就可以了。

硬件中采用同一个时钟布线不就可以了。

网友:
1 . 不同的IP CORE是不是相同的时钟源?如果是的话,FPGA会采用相同的global clock,写代码的时候不需要自己去做什么处理。
2. 如果来自不同的时钟源,比如说一个是线路端,另一个是客户端,主流的同步方法有两种,一是像2楼提到的用RAM,CORE A 的时钟去写,CORE B的时钟去读,注意两边data rate要一致。二还是通过RAM,做成FIFO,用其fill-level去调其中的一个时钟,以保证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