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环形RAM与FIFO的区别?

楼主:
请问环形RAM与FIFO的区别?

环形RAM  实际上就是 循环读写的RAM,

FIFO 实际上队列,先进先出的队列

网友:
FIFO 控制上更简单,有各种指示标志,例如满、空 、半满、半空各种FIFO状态标志。

而RAM 确没有这些状态。控制RAM 唯一判断条件就是读写地址。所以如果使用RAM,一定要多定义几级RAM空间进行数据缓冲,避免数据处理冲突!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