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原理

楼主:
开关电源工作原理

通过高频开关技术将输入的较高的交流电压(AC)转换为PC电脑工作所需要的较低的直流电压(DC) 开关电源的中心思想:用提高工作频率等手段来提高电源的功率密度,进而达到减少变压器的体积和重量的目的。采用开关变换的显著优点是大大提高了电能的转换效率,典型的PC电源效率为70%-75%,而相应的线性稳压电源的效率仅有50%左右。输出电压的稳定则是依赖对脉冲宽度的改变来实现,这就叫做脉宽调制PWM

开关电源工作流程

当市电进入电源后,先经过扼流线圈和电容滤波去除高频杂波和干扰信号,然后经过整流和滤波得到高压直流电。接着通过开关电路把直流电转为高频脉动直流电,再送高频开关变压器降压。然后滤除高频交流部分,这样最后输出供电脑使用相对纯净的低压直流电。

抗干扰电路(EMI

由一个线圈和两个电容组成,通常有两级EMI。功能:滤除由电网进来的各种干扰信号,防止电源开关电路形成的高频扰窜电网。

抗干扰电路(EMI         整流滤波电路              开关电路             PFC电路          保护电路

PFC电路

PFCPower Factor Correction)即功率因数校正,主要用来表征电子产品对电能的利用效率。功率因数越高,说明电能的利用效率越高。通过CCC认证的电脑电源,都必须增加PFC电路。PC电源采用传统的桥式整流、电容滤波电路会使AC输入电流产生严重的波形畸变,向电网注入大量的高次谐波,因此网侧的功率因数不高,仅有0.6左右,并对电网和其它电气设备造成严重谐波污染与干扰。PFC有两种,一种是无源PFC(也称被动式PFC),一种是有源PFC(也称主动式PFC)。

无源PFC

无源PFC一般采用电感补偿方法,通过使交流输入的基波电流与电压之间相位差减小来提高功率因数,但无源PFC的功率因数不是很高,只能达到0.7~0.8。位置在第二层滤波之后,全桥整流电路之前。

有源PFC

输入电压可以从90V270V;高于0.99的线路功率因数,并具有低损耗和高可靠等优点;有源PFC电路可用作辅助电源,而不再需要辅助电源变压器;输出不随输入电压波动变化,因此可获得高度稳定的输出电压;有源PFC输出DC电压纹波很小,且呈100Hz/120Hz(工频2倍)的正弦波,因此采用有源PFC的电源不需要采用很大容量的滤波电容。

整流滤波电路

高压整流滤波电路由一个全桥(由四个二极管组成)和两个高压电解电容组成。把220V交流市电转换成300V直流电。低压整流滤波电路由二极管和电解电容组成(12V使用快恢复管,5V3.3V使用肖特基管),如图。

开关电路——核心部分

关键元件:PS-ON、精密稳压电路、PWM 控制芯片、推动管(由两个三极管组成)、驱动变压器、主开关变压器原理:由推动管和PWM Pulse Width Modulation)控制芯片构成振荡电路,产生高频脉冲待机时,主板启闭控制电路的电子开关断开,PWM 控制芯片封锁调制脉宽输出,使T2推动变压器,T1主电源开关变压器停振,停止提供输出电压。受控启动后,主板启闭电子开关接地。PWM 控制芯片输出脉宽调制信号并控制Q3Q4c极所接T2推动变压器初级绕组的激励振荡,T2次级它激振荡产生的感应电势作用于T1主电源开关变压器的一次绕组,二次绕组的感应电势经整流形成+3 3V±5V±12V的输出电压。

PW-OK电路

重要元件:电压比较器。待机时PW-OK向主机输出零电平的电源自检信号,主机停止工作处于待命状态。受控启动后,PW-OK在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稳定后再延迟几百毫秒由0电平起跳到+5V,向主机输出高电平的信号。该信号相当于AT电源的PG信号。主机检测到PW-OK电源完好的信号后启动系统。在主机运行过程中若遇市电掉电或关机时,PW-OK输出信号比ATX开关电源+5V输出电压提前几百毫秒消失,通知主机触发系统在电源断电前自动关闭,防止突然掉电时硬盘磁头来不及移至着陆区而划伤硬盘。

保护电路——七重保护

1、输入端过压保护:耐压值为270V的压敏电阻2、输入端过流保护:保险丝3、输出端过流保护:通过导线反馈,驱动变压器就会相应动作,关断电源的输出。4、输出端过压保护:当比较器检测到的输出电压与基准电压偏差较大时,稳压管就会对电压进行调整。5、输出端过载保护:过载保护的机理与过流保护一样,也是由控制电路和驱动变压器进行的。6、输出端短路保护:输出端短路时,比较器会侦测到电流的变化,并通过驱动变压器、PWM关断开关管的输出。7、温度控制:通过温度探头检测电源内部温度,并智能调整风扇转速,对电源内部温度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