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调试LM3S时iar cannot find the source

楼主:
IAR 调试LM3S时iar cannot find the source xxx.c,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应该是头文件找不到吧,如果是的话,方法是在设置选项卡的C/C++ Compiler ->   Preprocessor选项里,将$TOOLKIT_DIR$\INC\CLIB\添到Include paths中。($TOOLKIT_DIR$指IAR的安装路径,一般用到标准库函数时要将它写入Include paths里面;如我的IAR的安装路径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4\arm;

头文件在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ARM\inc\Luminary;则Include paths里面应填:$TOOLKIT_DIR$\..\..\ARM\inc\luminary,$TOOLKIT_DIR$指IAR的安装路径,即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4\arm;\..意思是返回上一个文件夹,\  则是下一个文件夹

网友:
一般用到标准库函数时要将它写入Include paths里

网友:
编译时没有出错,仿真时出错了!就3个.C文件找不到?感觉没有下载到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