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导入PCB时出现unknown pin的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6.6,在电路原理图完成之后导入PCB的时候出现Unknown pin的错误,而且出现问题的都是我自定义的封装,请问各位大侠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谢谢啦

PS:这个问题都研究一天了,还是没有解决,按照网上的说法我都试过了,自己做的封装以及库的添加都是照着教材做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网友:
你的封装库,是否调进PCB环境中

再有你的原理图同PCB里的封装管脚的名是否一样,这个只要找到哪个元件有毛病就好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原理图导入pcb规则检查时提示unknown pin

楼主您好!
我在画PCB时也遇到您说的问题
不知道您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望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的
在我仔细观察后发现,我的工程中的库文件列表里很多.Schlib原理图库文件上都有一个快捷方式引用符号,正是这些库文件出现了问题,换个路径或重新添加这些文件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新建一个PCB,然后在新的PCB里Import Changes,然后将你后来增加的元件复制到原来的那个PCB里就可以了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楼主您好!
我在画PCB时也遇到您说的问题. 上面你说到了你的快捷方式的问题 我这并没有什么快捷符号
请问这个问题 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