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讲解烙铁头使用及保养

楼主:
中心议题:
  • 烙铁头应该怎样使用和保养
解决方法:
  • 焊接前清洁
  • 焊接中保护和降低氧化速度
  • 焊接后加上一层新锡作保护
烙铁头的保养:

1. 进行焊接工作前

必须先把清洁海绵湿水,再挤干多余水份。这样才可以使烙铁头得到最好的清洁效果。如果使用非湿润的清洁 海绵,会使烙铁头受损而导致不上锡。(图1)
图1
2. 进行焊接工作时

以下焊接的顺序可以使烙铁头得到焊锡的保护及减低氧化速度。(图2)

图2

3. 进行焊接工作后

先把温度调到约250°C,然后清洁烙铁头,再加上一层新锡作保护。(如果使用非控温焊铁,先把电源切断,让烙铁头温度稍为降低后才上锡。)

4. 注意事项

a. 尽量使用低温焊接
高温会使烙铁头加速氧化,降低烙铁头寿命。如果烙铁头温度超过470°C,它的氧化速度是380°C的两倍。(图3)

b. 勿施压过大
在焊接时,请勿施压过大,否则会使烙铁头受损变形。只要烙铁头能充份接触焊点,热量就可以传递。另外选择合适的烙铁头也能帮助传热。 (图4)

c. 经常保持烙铁头上锡
这可以减低烙铁头的氧化机会,使烙铁头更耐用。使用后,应待烙铁头温度稍为降低后才加上新焊锡,使镀锡层有更佳的防氧化效果。(图5)

d. 保持烙铁头清洁及即时清理氧化物
如果烙铁头上有黑色氧化物,烙铁头就可能会不上锡,此时必须立即进行清理。清理时先把烙铁头温度调到约
250°C,再用清洁海绵清洁烙铁头,然后再上锡。不断重复动作,直到把氧化物清理为止。(图6)

e. 选用活性低的助焊剂
活动性高或腐蚀性强的助焊剂在受热时会加速腐蚀烙铁头,所以应选用低腐蚀性的助焊剂。(图7)
注:切勿使用沙纸或硬物清洁烙铁头。

f. 把焊铁放在焊铁架上
不需使用焊铁时,应小心地把焊铁摆放在合适的焊铁架上,以免烙铁头受到碰撞而损坏。(图8)

图3                       图4                       图5

图6                         图7                      图8

g. 选择合适的烙铁头
选择正确的烙铁头尺寸和形状是非常重要的,选择合适的烙铁头能使工作更有效率及增加烙铁头之耐用程度。选择错误的烙铁头会影响焊铁不能发挥最高效率,焊接质量也会因此而减低。(图9)

烙铁头之大小与热容量有直接关系,烙铁头越大,热容量相对越大,烙铁头越小,热容量也越小。进行连续焊接时,使用越大的烙铁头,温度跌幅越少。此外,因为大烙铁头的热容量高,焊接的时候能够使用比较低的温度,烙铁头就不易氧化,增加它的寿命。

短而粗的烙铁头传热较长而幼的烙铁头快,而且比较耐用。扁的、钝的烙铁头比尖锐的烙铁头能传递更多的热量。一般来说,烙铁头尺寸以不影响邻近元件为标准。选择能够与焊点充份接触的几何尺寸能提高焊接效率。

图9

注意:

当需要更换烙铁头时,请选择原装白光烙铁头并确认烙铁头型号。如果使用非原装白光烙铁头或使用型号不相配的烙铁头,会影响焊铁原有的性能并且损坏发热芯及电路板等部件。

网友:
谢谢分享,平时还真没怎么注意这些

网友:
绝对是好东西啊,复制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