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在ARM系统上的移植与实现

楼主:
0  引言

  在开发嵌入式系统时,一般选择基于ARM 和uC/ OS - II 的嵌入式开发平台,因为ARM 微处理器具有处理速度快、超低功耗、价格低廉、应用前景广泛等优点[1 ] . 将uC/ OS - II 移植到ARM 系统之后,可以充分结合两者的优势. 如果一个程序在一个环境里能工作,我们经常希望能将它移植到另一个编译系统、处理器或者操作系统上,这就是移植技术.移植技术可以使一种特定的技术在更加广泛的范围使用,使软件使用更加灵活,不局限于某一条件.uC/OS - II 是由Jean J . Labrosse 先生编写的完整的可移植、固化、裁剪的占先式实时多任务内核.uC/ OS - II 的源代码完全开放,这是其他商业实时内核无法比拟的[2 ] . 它是针对嵌入式应用设计的,在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了可移植性,它的大部分源代码都是用高可移植性的ANSIC 编写的[3 ] . uC/ OS - II可以移植到从8 位到64 位的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嵌入式系统,并能在大部分的8 位、16 位、32 位、甚至64 位的微处理器和DSP 上运行. 由于uC/ OS - II是一个实时操作系统,所以如果将它嵌入到ARM处理器上,就能够进一步简化ARM系统的开发.

图1  uC/ OS - II 文件体系结构

1  uC/ OS - II 的移植

  uC/OS - II 的文件系统结构包括核心代码部分、设置代码部分、与处理器相关的移植代码部分[4 ] . 结构如图1 所示.其中最上边的软件应用层是uC/ OS - II 上的代码. 核心代码部分包括7 个源代码文件和1 个头文件. 功能分别是内核管理、事件管理、消息队列管理、存储管理、消息管理、信号量处理、任务调度和定时管理. 设置代码部分包括2 个头文件,用来配置事件控制块的数目以及是否包含消息管理相关代码. 而与处理器相关的移植代码部分则是进行移植过程中需要更改的部分,包括1 个头文件OS CPU. H ,1 个汇编文件OS CPU A. S 和1 个C 代码文件.实际上将uC/ OS - II 移植到ARM 处理器上,需要完成的工作主要是以下三个与体系结构相关的文件:OS CPU. H ,OS CPU. C 以及OS CPU A. S[5 ] .

1. 1  OS CPU. H 的移植

  文件OS CPU. H 中包括了用# define 语句定义的与处理器相关的常数、宏以及类型. 移植时主要修改的内容有:与编译器相关的数据类型的设定;用#define 语句定义2 个宏开关中断;根据堆栈的方向定义OS STK GROWTH等.

  在将uC/ OS - II 移植到ARM 处理器上时,首先进行基本配置和数据类型定义. 重新定义数据类型是为了增加代码的可移植性,因为不同的编译器所提供的同一数据类型的数据长度并不相同,例如int型,在有的编译器中是16 位,而在另外一些编译器中则是32 位. 所以,为了便于移植,需要重新定义数据类型,如INT32U 代表无符号32 位整型. typedefunsigned int INT8U ,就是定义一个8 位的无符号整型数据类型. 其次就是对ARM 处理器相关宏进行定义,如ARM处理器中的退出临界区和进入临界区的宏定义,退出临界区宏定义[5 ] : # define OS EXITCRITICAL () ARMDisable Int ( ) / / 关中断,进入临界区宏定义# define OS ENTER CRITICAL ( ) AR2MEnableInt () / / 开中断. 最后就是堆栈增长方向的设定. 当进行函数调用时,入口参数和返回地址一般都会保存在当前任务的堆栈中,编译器的编译选项和由此生成的堆栈指令就会决定堆栈的增长方向[6 ] ,定义为# define OS STK GROWTH 1.

图2  堆栈增长方向

1. 2  OS CPU. C 的移植

  OS CPU. C 的移植包括任务堆栈初始化和相应函数的实现. 在这里,共有6 个函数:OSTaskStkInit( ) , OSSTaskCreateHook ( ) , OSTaskDelHook ( ) , OS2TaskSwHook( ) ,OSTaskStatHook ( ) , OSTimeTickHook () . 其中后面的5 个HOOK函数又称为钩子函数,主要是用来对uC/ OS - II 进行功能扩展. 这些函数为用户定义函数,由操作系统调用相应的HOOK函数去执行,在一般情况下,他们都没有代码,所以实现为空函数即可. 而函数OSTaskStkInit ( ) 对堆栈进行初始化,在ARM 系统中,任务堆栈空间由高到低依次为PC ,LR ,R12 ,R11 , ⋯,R1 ,R0 ,CPSR ,SPSR. 在进行堆栈初始化以后,OSTaskStkInit ( ) 返回新的堆栈栈顶指针.

网友:
楼主介绍的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我的意思是说不够详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