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mega8 最小系统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今天自己焊接了一个mega88,不好使,急死我了!我要用它调一个无线的模块--nrf24l01。
我是按照标准的avr十针接口做的,但是开始一下载程序就显示数据校验错误,具体不知道什么原因,认为是锁住了,但是用有源晶振振不开,但是同学的一个mega8L的最小系统的片子锁住了振开了,想问问有没有那位常用mega88的出来聊聊,给我你的最小系统看看,不胜感激嘿嘿!!

网友:
你可以试一试换一个下载口,或者换一片mega8,或者是下载软件的问题,再等会儿点下载,再或者是看你的电路有没有虚焊的地方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焊接没问题哈哈哈,现在不用了,就不急着弄了,先把手头急活弄弄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手头都有什么活呢 说说呢 以后多向斑竹讨教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奥实验室老师申请的fpga小项目,我还得边学边弄哈哈哈,再有就是和心昕一起弄的lc测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