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最小系统问题

楼主:
我今天刚刚焊接了一个mega88最小系统,用来调试无线模块nrf24L01,焊接完,下载程序不好使,我用的下载器是自己做的CH 341芯片的串口下载器,有快速慢速两种下载模式,快速不好使,慢速好使,请问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朋友
    我把同学的mega8芯片放上面是以上的现象,我自己的mega88放上开始可以下进去程序但是显示数据校验错误,后来就不好使了,解锁也解不开,:( :( :( :( :( :( :( :(

网友:
注意看看是不是下载线的问题,接触不良,过长了,

网友:
下载线没问题检查了 很确定没问题 ,刚刚发现片子有问题 mega88貌似是假的,用mega8L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