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LED能不能发出红光

楼主:
我以前用MC34063做的升压电路,驱动9个白光LDE.发现MC34063有些发热,就想在后面加个恒流.申请了MAX的恒流驱动芯片,但是没拿到.于是我采用了CL6807.昨天PCB做回来了,晚上焊接,今天早上通电,发现我原来做的白光LED灯板插在新做的PCB上后,发出的全是红光,通红通红的.就和红光LED一模一样!再插回到原来的驱动板上,依然是白光.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或许这现象可以为我们做彩色LED指引一个方向?期待高手解释....

我用的就是这图,发红光!

我用的就是这图,发红光!

原理一样

原理一样

恒流电路

恒流电路

MC34063的电路,同样的LED,在这里发白光!

MC34063的电路,同样的LED,在这里发白光!

网友:
无图无真相,上图说明一下。

网友:
你把LED反方向点一下,看是不是发红光。

看是不是 反向保护用的 二极管

网友:
有可能发光管接反了??
用34063可以直接连接成升压恒流电路吧!!这样是不是使电路更简洁??

网友:
其实LED发光颜色不一样是因为上面的荧光粉;像我接触过的暖白的 3100K和冷白6500K的3014LED,电气性能一样,但是由于荧光粉不一样所以它发的光也不一样;

我还有一种LED是电流不一样的时候,灯的颜色也不一样的;你能否先给出LED灯的规格,大家看看再给你分析;并且你最好测试下不同驱动的情况下,LED灯的电流

是多少,就很明了 了;

网友:
首先白光是由蓝光波长450到465左右的波长的芯片上面覆盖荧光粉激发而形成的白光
通常白光6500K是有黄色的荧光粉激发而成 对于不同色温的白光要用不同的荧光粉激发。
如果要想是蓝光芯片变成很红的像红光一样的效果,那就必须使用红粉激发 。根据客户的要求我也曾经用蓝光做过纯红的和粉红的。现在的白光厂家需要做出高的显色性通常做白光都要要添加少量的红粉和黄粉一起激发行成高显色性的白光。但是要想变成通红的像红光发出的光那就得加纯的红粉才会达到红的效果,电流不一样的时候波长是会发生一点漂移,但要想变的通红的也不可能,在比如波长是450 的蓝光做出的白光就会稍微带点红,波长是465的蓝光做的白光就稍微带点绿。在色温图上都可以显示出来,像楼主所说的变的和红光一样那不太可能,是不是说的夸张了一点啊。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上图

我买的整盘LED

我买的整盘LED

我做的第一版驱动板

我做的第一版驱动板

我做了好多

我做了好多

第一版驱动板工作的时候是这样的

第一版驱动板工作的时候是这样的

还是那根灯条,第三版的驱动板

还是那根灯条,第三版的驱动板

还是那根灯条,右边是第二版的驱动板

还是那根灯条,右边是第二版的驱动板

第一次做的短灯条

第一次做的短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