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书送了一块PCB板,空板,我该怎么开始...

楼主:
只有一块空板,我什么芯片,元器件都没,书上有说哪里放什么器件,怎么放...开始买书的时候以为送的是完整的PCB开发板,还想照着书上的例子做做实验的,求大侠指点!!!

网友:
发照片和器件清单看看

网友:
什么板子?什么书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张几块钱的空板,《圈圈教你完USB》夹在书里的...

网友:
空板照片  和原理图

网友:
老师要我重新买一块焊好的。。。- -  唉  58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要重新买?你自己不会弄找个师兄给你焊好

网友:
你试试,买元器件+运费 来还不止58块呢。。。

网友:
呵呵,根据我的经验,强烈建议你重新买一块焊接好的。成品板的价格是80元吧。

如果你的焊接水平非常之高,那你可以自己焊接

网友:
我焊接过这个板子。第一次焊接就弄断了两根线,呵呵。

网友:
你听杯具的,买来元件自己焊吧,多动动手

网友:
重新買一塊焊接好的吧, 自己焊不但麻煩, 還可能焊錯呢...
SMD LED 一不注意就很容易焊反了.

附件的裝配圖與PCB照片不是同一組, PCB 照片是新版, 裝配圖是舊版的.

网友:
去实验室 “借” 点元器件 自己焊多好!! 我现在一般都是只空PCB 然后自己焊~  能省不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板子上的贴片元件太多不好焊,去坛子里转转有开发板的链接性价比不错!空板子留着闲着时候练手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昨天就拍了了,老板今天才发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到找了一下,淘宝上原来有焊好的卖,加上运费68元,元件套也看到了40元,加运费要50元

网友:
回复 网友E:

嗯  这样好...留到自己以后练练手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  实验室是个好地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没焊过,没到实验室动过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