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M3S8962以太网的简单TFTP的服务器学习系列二

楼主:
很多初学者开始学习文件系统时,或许还是模糊的一个概念而已,只知道它是文件管理的一个复杂结构,自然会想到的是我们平时用到的U盘、SDTF卡、MP4/5存储盘、电脑磁盘等,文件系统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下面我根据个人经验介绍一些关于文件系统的结构与应用,希望大家多提建议、多多斧正,一起来捧捧场,谢谢。

记得一开始学习文件系统也是从SD卡从手的,一块小小的卡片似的存储器让自己无从下手。一般情况下大家最常用的文件系统软件应该是  WINHEX ,当然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的软件可以与之媲美,接下来便是我们用 WINHEX 软件打开一个SD 存储器所见到的电脑画面,关于 WINHEX 的教程大家可以到网上搜      索这里就不介绍过程了。

  如图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含有  根目录 FAT1/2、空闲空间、启动扇区、剩余空间  的画面便是在 WINHEX 软件下SD卡的文件系统了,图1所示的SD里是被格式化过的,里面没有任何文件所以我们只能单纯看到上面所述的六个文件系统类。

           首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文件系统扇区,一个扇区是由512字节组成的,在该软件中我们以启动扇区0为例

上图2所显示的便是启动扇区0所在的512个字节,我们暂且不去管里面数据的定义,“Offset”是以十六进制显示的地址偏移量,图2中,地址偏移量是0X00000000~0X000001FF,也就是十进制的0~511总共512位(注意)。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SD卡中放入一个“文件系统.doc”和“文件系统示例”文件夹后看到的界面:

上图3与图1相对比,我们很明显地看到多了“文件系统.doc”和“文件系统示例”文件夹 二个项目,其中“文件系统.doc”还有 扩展名为 doc”,其中“文件系统.doc 被存储在 1988 扇区,而“文件系统示例”文件夹 则被存储在 2728 扇区。我们可以双击该项目就可以进入该文件存储扇区观看到它的数据,如下图4表示:

SD物理层规格(网上搜索).pdf

SD文件系统规格(网上搜索).pdf

SD物理层规格[中文简译(网上搜索)].doc

网友:
如上图4表示,我们点击“文件系统.doc”后进入了该文件的前512个字节,如选中状态的所示,由于DOC文件是微软不开源的,我们暂时解释不了文件的数据结构,所以这方面请高手多多指教。呵呵……

  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FAT表,其中FAT2为备份表与FAT1完全一样,当文件系统FAT1中数据不小心丢失时便可以用FAT2来恢复FAT1的数据,保证了文件系统的数据安全,下面是FAT1表的前512字节数据:

图5
  通过上图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FAT1与FAT2是一样大小的(487KB),FAT表主要记录的是文件存储的扇区号,当然这里的数据是要通过公式运算,我们也很明显可以看见这里的数据是很有规律的,从0X04~0X80,如果文件存储是断续的,或者我们修改了文件的内容,那么就是通过这里来查找其扇区的变化的,那就是说文件的存储可以是按扇区顺序的、也可以隔N个扇区再接着存储数据。
   当然我这里是大概地介绍一下相关表的作用,更具体的信息,我会共享一个关于SD卡的文件(我在网上搜索的,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那里写得更清楚,只不过现在没有时间翻译一些SD卡的英文文档。

  到了这里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根目录”吧,首先当然是看一下图片了:

图6

上图所示为 “根目录”所在扇区的前512个字节,我们目前常用到的文件系统名是 8.3 格式的,也就是 8个字节的主文件名和3个字节的后缀名,那么第个文件在根目录中所占的字节就是32个字节,超过8个字节的主文件名长度的话,其在根目录中所占的字节当然也会相应增长,具体结构请大家查看SD官方白皮文件。
图中选中部分便是我们上面示例中的“文件系统.doc”所在的根目录部分。

我们很多人一开始接触文件系统也是如何读取SD卡来显示BMP文件和TXT文件,相对来说,这要简单一点,因为这二种文件数据是比较直接的,不用做什么处理便可以方便地显示及应用,相对更复杂的JPEG解码偶尔还有人去写这方面的代码,但是原创的不多,说实话原创不容易,呵呵,那视频方面就几乎完全需要硬件还支持来集成了,到现在我个人还没有见过有人能给视频解码,呵呵,也可能是我个人见识不多罢了。

关于BMP文件与TXT文件的解码,我在这里共享几个简单的程序,请大家斧正,暂时就写到这吧,以后再补充,谢谢大家来这里观光、捧场,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资料很全面,楼主有心了

网友:
加个精华鼓励一下,再接再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夸奖,哈哈 以后一定努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图片可以以附件形式上传 嘿嘿

网友:
很厉害的哦!

很厉害的哦!顶!

网友:
这个好,谢谢楼主分析哈

网友:
谢谢了,一直想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资料很有帮助

网友:
这个好。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很给力,显示了楼主深厚的功底啊

网友:
这个 是相当的 OK 啊 楼主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