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路者:关于3014灯珠的使用寿命

楼主:
大家知道LED照明灯的寿命取决于电容的寿命,而现实用很多产品的光衰很严重,实际使用寿命远远低于电容的寿命,这是为何?温度对LED的使用寿命到底有多大?一切理想的状态下,LED灯珠的寿命又是多少?

就举个例子,这个是3014的曲线图,当温度在40度时,一般允许的电流才25ma,但是目前市场上大多都用到30ma;这样它的光衰也比较严重,也没人知道它到底能用多久;但是也产出不少;想知道最初当时设计的这个曲线图是怎么得来的吗?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正想问呐,,,

网友:
温度直接对LED的寿命影响太大了,通常温度提高10度 LED寿命降一半 不同厂家做的LED衰减都不一样不知道你的3014点的怎么样,横流的话30MA做的好的厂家的话应该衰减方面没问题的
LED芯片有个结温,当环境温度很高的时候LED芯片里面的温度不易导出,进而伤害芯片,还有就是封装芯片用的材料包括硅胶 固晶用的绝缘胶等经不起高温产生衰减

网友:
热散的好的话LED灯珠的话几万小时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网友:
结温那个你能补充一下吗,那里好像没说清楚,我听明白了一点,你再确认下上面说 的。。。

网友:
还有你知道流明斯的 温度最好控制在多少度吗 才能几万个小时

网友:
结温在LED 中是指芯片内发光层(pn结 间设置多重量子阱构造的位置)的温度。LED芯片 的发光层在点亮时温度会上升。一般情况下,结温越高,发光效 率就越低。LED随着输入电流的增加尽管光通量 会提高,但发热量会变大。由此会出现发光层的温度(结温)升高而使发光效率降低,功耗增加,从而使结温进一步上升的恶性循环。通过降低LED芯片封装及该封装安装底板的热阻,使芯片产生的热量得以散发,避免结温上升等改进,可以提高亮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