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路者:关于3014阀压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流明斯的3014;

图上给出的图是30ma时的LED电压为3.7V;

我们目前试验用的暖白3100和冷白6500这两种不同规格的LED,在30ma时测得的阀压都不一样,3100的绝大多数LED阀压是3.3V;6500时的绝大都数LED阀压是3.5V;请问这个数据怎么会和它所画的图不一致呢;另外暖白和冷白只是上面的 荧光粉不一样,为何阀压会有这么大的不同;而且偶们当时采购的3014阀压范围也都是在2.8-3.4之间;

我们希望的结果是控制在3.4V以下,太高的话会影响整灯的质量;

网友:
说得好哇,,支持一下吧,,我们是专业的LED控制器生产厂家,,

网友:
应该是做3100的芯片和做6500的芯片电压不一样,不是同一批电压范围的

网友:
嗯是的,也许有这种可能,当时都要求3.0-3.4V范围的,居然出了个3.5V的;我的测量方式就是直接用驱动电源带LED测得LED的平均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