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无线键盘+TOUCHPAD

楼主:
   2.4G无线键盘+触摸板这两年好象比较流行,本人也设计了一款这样的产品,现从技术

层面按几大功能块作一简单介:

   *  RF部分:

                     采用2.4~2.485G ISM频段,有专用2.4G高频IC,:nrf24L01,bk2411/12

                     传输数率能达2M,功耗低. ,被动跳频技术,避免干扰

                     大约10距离,收发通过内配ID一对一.

  *  USB及键扫部分:

                     符合USB HID HID1.1及以上标准

                     具标准键盘规格,也可自定义部分键

                     可用HOLTEK,TENX等相应MCU实现,:TP66P04,HT82K68

* TOUCHPAD: 有专用   *  TOUCHPAD:

                                 有专用触摸IC,可通过I2CPS2接口与MCU通信.emc,synaptics有专用模组.

  有兴趣的同行可一起作进一步探讨.  QQ: 510619151

网友:
无线键盘,我认为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参数,一是功耗,二是实时性和速率.首先,你打算采用:nrf24L01,bk2411/12等,那就是说你准备用一个mcu去控制这些无线芯片的发射和接收,是不是意味着要用例如msp430之类的超低功耗的mcu.如果真的用mcu去控制无线芯片的收发,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mcu和无线芯片之间的接口,接口之间传输数据无可避免地会浪费mcu资源,最重要的是浪费了无线收发的带宽.所以,是不是要考虑用集成mcu的无线芯片呢?

网友:
楼主做到哪里来了,我现在正好需要做这样一个东西,向楼主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