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工具

楼主:
好吧,菜鸟要开始在这里写博文了~
lm3s8962.为什么串口调试大师接收不到端口的数据?调试的是板子自带的例程
设置都正确了啊
波特率115200
数据位 8
校验位NO
停止位 1.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查查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看看是不是232没焊接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发现没有和win7很兼容的串口调试助手,不是自己死掉了,就是丢失数据,更麻烦的是每次死掉之后还要手动去结束进程,所以我尽量使用超级终端,但超级终端的显示让人很不爽。

网友:
win7里面没超级终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没有,有那个shell,但是我从网上下载了一个超级终端,也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