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中,功耗降低的方法?

楼主:
随着电子设计越来越复杂,所需要的逻辑单元越来越多。器件功率越来越大!!!!

怎样在不影响需求前提下,降低器件的功耗,成为大家研究的一项课题!!!!!!!!!!!!!!!1

目前我了解的方法:

       降低器件工作频率!

       减少逻辑器件不必要的翻转!

还有其他方法?大家来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
采用低功耗器件、采用降低功耗设计和工艺等

网友:
提高需求分析水平

如果需求允许,让系统的一部分或全部切换到低功耗模式或睡眠模式。

网友:
代码的编写也可以降低功耗,就像ls的那位说的那样,让没有工作的模块进入到睡眠模式,比如说将该模块的clk拉低。

网友:
选型上也得考虑低功耗的器件

网友:
用单片机的各种休眠模式

有一个外部中断就可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