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使用2个UART的问题

楼主:
有人同时用过两个UART口么
该注意些什么问题,能同时接受发送么
我使用的是C8051F040   就是一个板子上有两个UART口  一个用于UART0用于和触摸屏的通讯  一个UART1要实时的接收DSP传来的数据(都不是用分机) [ 本帖最后由 ksnryq 于 2010-10-11 14:23 编辑 ]

网友:
用恩个,也跟一个同样用,没什么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片机不是一个一个处理么   我一直用UART0发数的话  UART1还能响应么

网友:
中断处理要注意一下,不要在中断里处理太多逻辑,先缓存到主程序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缓存到主程序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感觉也是中断非常头疼  都3个中断了 而且UART1的中断优先级也不高
我之前中断 都是让中断产生一个 标志位例如UART0 就有个rec_uart0_flag,把它置1 在别的程序中if校验rec_uart0_flag,再进行程序
我现在就是还有个定时器 大约10ms进行一次中断定时 这个比较麻烦   几个中断间隔时间有点用不准
版主你再给点建议吧 或者 相关代码 两个UART口的   我自己看看研究下也行

网友:
 没有同时使用过2个UART哦。。 了解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