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针与计数器74LS90

楼主:
用74ls90计数器和74ls08 、74ls123单稳态触发器,拨码开关做一个计数器分频电路。直接用音频信号发生器产生1kHz的方波信号接入74ls90的14脚的信号输入端,如果用单独用示波器探针接触74LS123的13脚,在示波器上观察分频后的信号,结果2与3分频一样都是2分频后的信号,4与5分频一样都是4分频,以此类推。但是如果同时再用一个探针接触74LS90的14脚信号输入端,观察74LS123的13脚输出端,则分频结果正确。一旦把74ls90的14脚探针拿掉,结果又变成前面一样。我是刚刚如这行的新手,望高手指指点一下,这是为什么,是不是跟示波器的探针有关还是需要在电路中添加什么可以消除这个影响?

网友:
再用一个探针接触74LS90的14脚信号输入端,观察74LS123的13脚输出端,则分频结果正确

网友:
这是系统接地问题,示波器的地线必须良好的接大地,全浮空又存在非全隔离型开关电源时,电网感应信号会成为强烈干扰源。

网友:
高输入阻抗的引脚,在不用时,接入固定电平。在满足功耗的条件下,尽量用小电阻以提高电路的搞干扰性能。